[其他] 第一次拆一个小蜜蜂麦克风,里面的结构原来是这样的。

楼主(2024-03-20):
铝质外壳,暴力拆开。
最前面是一个半透明的不知是啥。

话筒拾音它应该起不小的作用。

这个铁片下面焊接了一个“三极管”。

“三极管”丝印59cs,结构挺简单的,
效果嘛,不同厂家生产的这种类型的mic,音质和音量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59CS是结型场效应管,不是三极管。
        结型场效应晶体管(Junction Field-Effect Transistor,JFET)JFET是在同一块N形半导体上制作两个高掺杂的P区,并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所引出的电极称为栅极g,N型半导体两端分别引出两个电极,分别称为漏极d,源极s。结型场效应晶体管是一种具有放大功能的三端有源器件,是单极场效应管中最简单的一种,它可以分N沟道或者P沟道两种

网友:
现在的话筒都长这个样。

网友:
小玩意,见多就是没拆过,长见识了。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原来仍然是电容话筒原理。

网友:
铝外壳有方向指向性功能

网友:
驻极体话筒,也是电容话筒的一种

网友:
每天都有新见识

网友:
外壳被暴力拆 解了

网友:
电容话筒,前边的薄膜振动,电容变化,通过场管放大,送出话音。

网友:
驻极体话筒,结构特性类似电容,输出阻抗很高,因此需紧接高输入阻抗的场效应管做匹配同时兼信号放大、降低整个部件的输出阻抗,故而在使用时必需外接电源才能工作。

网友:
好小呀,精制,不错

网友:
放大镜用上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的挺仔细的。

网友:
里面那个“三极管”型号是2SK596,驻极体话筒专用的结型场效应管。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