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自己动手给曲轴通风管加个油气分离器

楼主(2024-03-20):
一般车子会有根曲轴通风管连在PCV阀上,从曲轴箱抽出窜气到进气歧管中,然后送入发动机烧掉。抽出的窜气中含有不少的机油蒸汽,送入进气歧管后,一来弄脏节气门,二来会有部分会粘在高温的气门背部,久了形成积碳,这是气门积碳的主要来源,活塞顶部的积碳也有部分是来源于这个。

有些车的曲轴通风管会设计一个油气分离器来分离机油蒸汽,防止把机油蒸汽送入进气歧管,但多数的车没有这个油气分离器,是直接把窜气送入歧管的。
自己也可以动手给车子加装一个油气分离器。某宝上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空气压缩设备上使用的油气分离器,价格也不贵,找到合适的连接管道就可以直接使用。

这是加装的效果图。把车子原本的曲轴通风管拔掉,这个管一端连在PCV阀上,另一端接在进气歧管上。我的车这根通风管老化破裂了,借机就把这个事做了。油气分离器一个进口,一个出口。进口连到车子的PCV阀上,出口连到进气歧管。

下面照片曲轴通风管的两端,不同车子位置会有不同。注意这根管内部是负压,一般软管会被吸扁。我是某宝上找来的口径合适的车用硅胶管,然后里面塞了根长的钢丝弹簧,以免被吸扁。

开了几个月后,分离出来的机油量就挺多了。这些机油不分离出来,就会被送入进气歧管,多数会被抽入气缸中烧掉,还有部分会转化为积碳,成为污染源。

下面是某宝上搜来的油气分离器,我用的就是这种。

楼主:
缺点是几个月需要手动倒一次积攒下来的废机油。

网友:
还是有一定实用价值。

网友:
怪不得机油会减少,原来是这样被燃烧消耗掉了

网友:
回去也搞一下试试

网友:
机油蒸汽产生的

网友A:
油耗会增加吧?我理解发动机内部产生的废气远远大于过滤器通过的废气,还是会增加废气消耗时的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耗会增加吧?我理解发动机内部产生的废气远远大于过滤器通过的废气,还是会增加废气消耗时的阻力。 ...

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曲轴通风管,这个与发动机产生的废气关系不大。虽然一般修理厂会称呼这个管叫废气管,但确切说这里的废气只是窜气,就是燃烧室通过活塞环的缺口窜入曲轴箱的那一点点废气。
曲轴箱还有根管接到空滤那里,由此通入新鲜空气。进气歧管产生的真空负压从曲轴箱抽气,迫使空气流动,顺便把窜气带走。明白了整个原理,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和油耗没什么关系。
油气分离器会产生一点阻力,但很小。毕竟这个东西是用在空压机气路上的,空压机气路也是需要阻力小才不会影响效率。

网友B:
这个是油水分离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油水分离器吧?

对,气液分离器,也叫油水分离器。去除气体中所含的液体用的。

网友:
好像有不少车自带这个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气液分离器,也叫油水分离器。去除气体中所含的液体用的。

那会不会把汽油也给分离出来了,我记得废气阀的作用是将泄漏的燃油蒸汽回收在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会不会把汽油也给分离出来了,我记得废气阀的作用是将泄漏的燃油蒸汽回收在利用 ...

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曲轴通风管”,原理和作用之前大致讲过了。细讲要一大篇,去百度一下这个关键词就行

网友:
塑料的不耐用,一热一冷就脆了,我弄了一个铝合金的,经常倒出来那种黄色的浑浊液体,水蒸气与汽油机机油混合物

网友D:
我装了这个冷车的时候管子外面老是一层似油非油的的东西。整个管子湿润润的。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装了这个冷车的时候管子外面老是一层似油非油的的东西。整个管子湿润润的。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处理一下, ...

我的也是,没想明白这油是从哪儿来的。接头漏油也不像,如果说是管壁渗油好像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
自己动手,效果不错啊

网友:
多年前也装了两个,似乎车子本身气门室盖是双层的利用温差凝结部分机油蒸汽回流回去,加了两个油气分离看下来还是很多废油,需要定期清理。有些车有全金属的分离器,看到国外专门有卖这个东西用于改装的,个子还不小。好像欧洲有些车还带电控,具体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