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家来看看主板msata接口,下面短的接口是什么标准的?

楼主(2024-03-20):
淘来一块老主板,打算做低功耗的nas。自行加了一个sata的插口(蓝色数据线边上)。打算把画红圈的两个插槽也加上sata的扩展插槽。
上面一个插槽,主板上标注了MSTAT,下面一个插槽标注了WIFI。
淘宝上问了两个店家,上面msata的插槽只能1转1。下面的wifi插槽,有一家说是mpcie,另一家说不是mpcie。请教下大家,下面短的接口是什么标准的?
刚才在淘宝找到这块主板的型号 PA-81U 但是店家都不说这个接口是什么型号的。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A:
mini-pci,可以买扩2个SATA的转换模块,但模块不便宜

网友:
wifi插槽,一般是mini-pcie

网友:
MINI-PCIE插槽,插wifi模块。

网友:
下面那个能转出sata接口来?我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B:
下面那个只能插无线网卡

网友C:
下面那个是WIFI接口。PCI定义的,是可以转成MSATA,但模块不便宜。自己跳线难度也很大。我的X200T就有一个这样的接口。没有改的必要。。

网友:
上面是装闪存的,下面是装WIFI用的

网友:
这个位置这个大小只能是miniPCI-e

网友D:
mini-pcie扩展接口的 ,网口  WIFI  3G  USB  都可以扩展,

网友:
插wifi的,mpc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pci,可以买扩2个SATA的转换模块,但模块不便宜

速度怎么样呢,有人说只有usb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只能插无线网卡

我也是不知道能不能转sata,如果是mini pcie 是有转sata的板子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pcie扩展接口的 ,网口  WIFI  3G  USB  都可以扩展,

能不能转 sata,淘宝卖的那种转2个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那个是WIFI接口。PCI定义的,是可以转成MSATA,但模块不便宜。自己跳线难度也很大。我的X200T就有一个 ...

还需要跳线吗,不是免驱动,直接插就可以用的吗

网友:
mini-pci

可以转接好多东西

网友:
看针脚能不能对上了,现在设计防呆的

网友:
两个接口看似一样。但是,一个是mSATA,接SSD的。另一个是MINI PCI-E,接无线网卡的。。。

网友E:
短的走的是PCI-E信号,应该上能转2个SATA口的卡,甚至4口的SATA,这个有芯片,部分需要系统里面装驱动。
长的拿个边上写的MSATA,只能上硬盘,但这个口转SATA不需要芯片,只是个信号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的走的是PCI-E信号,应该上能转2个SATA口的卡,甚至4口的SATA,这个有芯片,部分需要系统里面装驱动。
长 ...

那如果mini pcie能识别2口,是不是就能识别4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