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求助,请问漫步者R26T是怎么拆开的?

楼主(2024-03-20):
昨天安装灯,所以关了总电源,再开的时候 音箱 就失灵了,指示灯也不亮了,换了变压器也不行,所以就想拆开 一探究竟,结果就是打不开

四个点位的螺丝已经取下,就是打不开,又不敢暴力,求助

网友A:
估计是有卡扣需要撬开。把喇叭拆下来看里面有什么。

网友B:
中间啦叭也拆下试试。

网友C:
大概率是超声波焊接的,拆的话痕迹会很明显,你可以把喇叭拆下来,再用手拉住喇叭孔内侧往外拉出面板。如果不能的话只能从喇叭孔那里检修

网友D:
拆下喇叭,用手电筒从喇叭口里面照照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拆下喇叭看看吧

网友:
塑料壳子啊

网友:
卡扣:外壳、装喇叭的塑料面板之间

网友:
先拆喇叭,再研究内部

网友E:
可能是卡扣。喇叭拆下来往里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有卡扣需要撬开。把喇叭拆下来看里面有什么。

其实没有卡扣,是边缘有一条胶,呵呵,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啦叭也拆下试试。

其实没有卡扣,是边缘有一条胶,呵呵,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超声波焊接的,拆的话痕迹会很明显,你可以把喇叭拆下来,再用手拉住喇叭孔内侧往外拉出面板。如果 ...

其实没有卡扣,是边缘有一条胶,呵呵,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下喇叭,用手电筒从喇叭口里面照照看是什么情况。

其实没有卡扣,是边缘有一条胶,呵呵,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其实没有卡扣,是边缘有一条胶,呵呵,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卡扣。喇叭拆下来往里面看看。

其实没有卡扣,是边缘有一条胶,呵呵,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没有卡扣的话拆开还原还需要打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