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EUROB-FIVC国际电工 一开八孔86型插座拆解

楼主(2024-03-20):
内部铜条0.425厚,4.25宽
指示灯是弹性接触,这个比较意外,安装成本就十分低了。
开关触点是白的,也许是镶银?

很喜欢这种螺丝压铜片的结构

附上终极改装:串223薄膜电容降压和100Ω防冲击电阻,二极管根部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啥型号不知道)可以避免led反向软击穿。耗电量嘛,几乎为零(有功功率)。就看寿命了。

网友:
这种指示灯看似小,其实挺耗电,大部分电压都被电阻损耗了

网友:
比以前买到的感觉要好

网友:
多孔插座还是挺实 用的

网友:
墙插八孔,还带指示灯构思新颖的。

网友:
这个指示灯。。。。
说实在的,要它干嘛。直接拆了还安全。

网友:
蛮便宜的吧?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种86型插座里的指示灯有些鸡肋,长期通电的插座,这是一个安全隐患。

网友:
这个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以前一块多一个撸了一大箱子,到现在一个都没用上

楼主:
用上签到红包,撸一个大概小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种86型插座里的指示灯有些鸡肋,长期通电的插座,这是一个安全隐患。 ...

既然要开关,就是为了不长期通电。(不拔插头,大小两台洗衣机插头)
已经改装,功耗几乎为0,反向也保护了。

网友B:
这灯确实没有什么用,可以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确实没有什么用,可以拿掉

可以远远的识别是不是上着电

网友:
还带指示灯

网友:
这才是真材实料的铜条!

网友:
做工不错了   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鞍型端子接线,最喜欢这种。

网友:
居然还带指示灯的

网友:
不错,插座内空间挺大

还能放下223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