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块性价比很高的灯板驱动

楼主(2024-03-20):
起初我只是看中了它的升压部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它的充电部分也很不错!

这个电路板是锂电风扇的驱动板,不知道是不是设计
问题,升压只有4点多伏,3档位芯片范围变化小。

它的升压芯片是fp6291,并非专门的led升压芯片,但是它可以设置电流

它的充电芯片是lp4020,dc充电发热低

档位芯片没找到资料

去年买的价格是1.9元15块电路板,我看最近又开始卖了,价格涨了不少。

手机发帖

买来做灯板驱动的话,只要改一个电阻就行,6291某条腿上的30k电阻换成15k就行,输出电压好像是8.4伏左右,带3串灯板非常合适,默认是400ma电流,那个68k电阻管设置。这个电流设置有下限,根据手册上说的,最低好像是200多ma。

用电池的话待机电流没测过,感觉比较低。直接用5伏供电就把充电部分拆了。

充电部分也简单,电流设置就是那个1206电阻,r025,根据手册,电流计算50除以电阻,50÷0.025=2000ma

就说这么多,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入手,另外对充电有需求的朋友,这家有一个0.4元的电路板上有4个0.05欧的电阻,对应1A充电电流,也可以顺带入手,毕竟有邮费。

网友:
看板子的做工还行。

楼主:
s2开关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所以咸鱼暗号是啥

网友B:
不会吧,两毛钱一片?图什么

网友:
还能这么玩,不错啊,给个搜索关键词呗

楼主:
自己搜吧,不建议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咸鱼暗号是啥

是淘宝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两毛钱一片?图什么

这次价格涨了30%!

楼主:
自从买了这个电路板,以前买的其它驱动都懒得弄了!
用了快一年了,挺好

网友:
这个可以呀!!!

网友C:
组合的不 错,适合灯条DIY

网友D:
感谢分享使用案例,这家我也关注了,只是没买过

网友E:
能这样玩法?

网友F:
用得上的话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得上的话还可以

我主要是用来做灯板驱动,升压芯片用处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这样玩法?

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合的不 错,适合灯条DIY

多用几个驱动,能带不少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使用案例,这家我也关注了,只是没买过

根据自己需求,说不定以后还有更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