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夏普xl-2088组合音响机芯电机问题

楼主(2024-03-20):
我的夏普xl-2088组合音响磁带机芯有问题, 按了开机键以后直行会动一下,按了播放键在快进。 换另一个正常机型,一切功能ok,说明机芯电机出现问题。 但这个现在无法够到同样型号的,有没有替代产品?
网上看了几款530的电机但不知道转数和电流。
我有3个都有类似这样的问题,电机不容易这么损坏,是不是跟电机里面的电路板出现问题了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

楼主:
有可能是机芯当中的其他电路有问题,我抽空换个正常电机试一下

网友:
看样子是有刷+电路控制的,看看里面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磁带机里的皮带还能买到吗

网友A:
这个不难找吧,只要电压,转速,转向,对上了就行。

网友B:
有可能按键串键了,清洗一下或者换掉

网友C:
转数差不多可以调,电压差不多都能代换,主要看能不能装上,

网友:
马家应该有吧,,,,

网友D:
电控机芯,电机转就不是电机的问题,机械控制部分需要复位

网友E:
里面调速电路可能有问题3

网友:
机械问题?模式开关错位没对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按键串键了,清洗一下或者换掉

这是电控机芯,按键正常,接上一个另外的机芯,按键还是他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数差不多可以调,电压差不多都能代换,主要看能不能装上,

不是简单能调的问题,他转一下就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控机芯,电机转就不是电机的问题,机械控制部分需要复位

不明白,能再详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调速电路可能有问题3

调速有问题,应该是一直在高速运转,它是转上几秒自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找吧,只要电压,转速,转向,对上了就行。

电机没来,我担心不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按键串键了,清洗一下或者换掉

按键在主面板没有问题,主面板控制机芯,换一个机芯一切正常, 说明问题就在机芯上面,就是不知道机芯电路上面还是在电机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数差不多可以调,电压差不多都能代换,主要看能不能装上,

转的方向都是反的,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