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Corsair MP600 1TB不稳定,搬板SM2258H

楼主(2024-03-20):
这其实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好朋友最近送了我一些电脑配件,固态硬盘有2个MP600 1T、1个三星850PRO 512G、1个东芝Q200 EX 240G,都是写入量很低的好盘。

Corsair的MP600是NVMe的,PS5016-E16主控,闪存TABBG65AWV(Toshiba BiCS4) x4,群联封装的BGA132,8CE,ID:98,3C,98,B3,76,E3,其实是两个0T24(BGA272,4CE?)的合体。

这两个MP600,其中一个完全正常,另一个识别不稳定,不管是直接插主板M2接口,还是USB转NVMe的盒子(JMS583和ASM2364)都是偶尔能识别,在其能正常识别的时候我还更新了一下固件,但是还是一样。于是开始手贱整活儿了,拿风枪盲目地加焊了一下电源IC和周边零件。主控和缓存都是底部打胶了的,不敢吹,怕爆锡。

然后就彻底识别不了了,主控巨烫!但是测量那个phison的电源芯片的各路输出电压又是正常的,哎,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估计是加焊电源IC的时候温度太高把主控给吹爆锡了。事已至此,只能考虑拆闪存搬板了。

板子为SM2258H 16贴大板,支持单个8CEx4。本想弄一个SATA的1TB来续命的,结果...

可能是温度没控制好的原因(其实是偷懒了),吹第一个闪存的时候听到了噼啪声,闪存还没拆下来,忍不住骂娘了...,心想这个闪存凶多吉少了。赶紧拿出自制的加热平台,开到110度,从底部加热,开始拆闪存。果不其然,首先把那个噼啪闪存焊接上去,结果...

只能拆下来,换别的闪存。

最后不死心,再上噼啪闪存。

这下舒服了,彻底死心了!

只能开750G了...

R46和R23要装上,要不然报错,另外板子上的16个RCE跳线全部跳上。

然后,我把MP600的主控给拆了,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万能钢网,结果还真有。于是除胶、植球,再把主控给焊接回去,结果主控温度正常了,哎,这也太气人了!我应该先尝试这个方法的吧,或许那个MP600还有得救。然后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悲伤“的故事了...

网友A:
完美诠释了不作死就不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美诠释了不作死就不会死...

哎,我让他给我一些坏的固态,这样对我更有意义,结果他说只有好的。好吧,弄坏它!

网友B:
850 PRO 当年好贵的盘,好像10年保修来着?

网友C:
哈哈哈,不好意思没忍住,楼主节哀,反正盘不稳定,重植主控也不一定好,楼主搬板我是支持的,炸一个颗粒也很正常,我也经常吹炸颗粒

网友:
这是一个蛋蛋忧伤的故事,主控发烫的时候你就应该果断干它,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干不好再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0 PRO 当年好贵的盘,好像10年保修来着?

贵不贵不知道,现在我有两个,基本都是在吃灰。现在电脑用的系统盘还是多年前组装的SM2246EN+8SCDx2,256G,状态还很好。

网友D:
每次我用风枪折BGA的时候都心惊胆战的,温度低了风枪拿得手酸,高了又怕爆,现在学聪明了,只要不是背面有原件,在底部再上一把200恒温枪对着吹

网友:
10年保修过保了?直接返修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不好意思没忍住,楼主节哀,反正盘不稳定,重植主控也不一定好,楼主搬板我是支持的 ...

bga吹炸过一颗7s2f,tsop48倒是吹炸过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我用风枪折BGA的时候都心惊胆战的,温度低了风枪拿得手酸,高了又怕爆,现在学聪明了, ...

底部用一个150w小功率的取暖器,再用奶粉罐稍微垫高一点点,放上电路板,再上热风枪,很好拆的

网友:
mp600应该有5年保修的,支持个人送保

网友:
看见有空位不补全,这个事完不了呀

网友:
敢自己动手芯片级维修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