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光控+红外感应的小夜灯,做工不错

楼主(2024-03-20):
家里有个光控+红外感应的小夜灯,这个夜灯是光控+红外感应。当环境足够亮时,灯是不会亮的。而当环境低于一定的亮度时,如果有人体靠近,夜灯就会亮起,并持续一定时间。之后如果环境里的红外物体没有变化,例如人静止不动,灯就会灭掉,如果人动一下,灯又会被激发亮起。
所以,如果你晚上上厕所,希望这个灯一直亮着,就要时不时大幅度地摆动一下肢体。

这天有空把它拆了看看。

外观。可以通过附送的小铁片通过磁吸固定在墙壁上。

亮灯后的样子。

打开后盖,看到电池仓。

拧下三颗螺丝,打开前面的盖子。

这面有六颗LED,还有光敏电阻和红外感应器。

拿下红外感应器的小盖子。

红外传感器,NICERA的KP500BP。

把主板拆出来看看,不是太复杂,用了红外感应IC SP010。

这个夜灯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关键是模具好,自己DIY 3D打印做不到这样的水平。

上鳄鱼夹引线,用UT210E Pro钳表测量这个夜灯的电流(钳表的优势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待机的时候测不出来,应该是低于1mA,亮灯时有64mA的电流。
用了三个宜家的LADDA 900镍氢电池供电,是串联的,每个电池有900mAh的容量,充满一次可以用几个月到半年。

网友A:
三节电池这种装法不易改成可充的锂电池,如果并排装的话会比较好改。

网友:
不错啊多节电池

网友:
小灯感觉设计的挺好,用起来方便。

网友B:
看这灯的做工和质量,应该买的不便宜。

网友:
感应灯用着方 便

网友C:
例如人静止不动,灯就会灭掉,如果人动一下,灯又会被激发亮起。
所以,如果你晚上上厕所,希望这个灯一直亮着,就要时不时大幅度地摆动一下肢体。

可以用微米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人静止不动,灯就会灭掉,如果人动一下,灯又会被激发亮起。
所以,如果你晚上上厕所,希望这个灯一直 ...

用微米波模块可以通过人体一直激发亮灯吗?原理是什么?测量环境里的热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灯的做工和质量,应该买的不便宜。

要十几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节电池这种装法不易改成可充的锂电池,如果并排装的话会比较好改。

这个结构确实不好改成大容量锂电池供电,小容量又意义不大。

网友D:
有个同款,我是把背面三角形区域切掉(红圈部分),装了个锂电池进去,并加了充电部分。

网友:
8楼总结的很人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同款,我是把背面三角形区域切掉(红圈部分),装了个锂电池进去,并加了充电部分。
...

这个地方切开后可以看到主板正面,应该可以放下一个相当厚度的软包锂电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微米波模块可以通过人体一直激发亮灯吗?原理是什么?测量环境里的热值? ...

微米波只要有微小的动作就可以检测到

网友:
可以加USB供电接口,7号电池仓加二极管防反流,万一停电,干电池应急。外壳做工好,3D打印不是简单的事,得调底板加热温度避免收缩形变,不同纹路走向强度有区别。

网友:
两年前白菜价的人体感应灯有什么区别?

网友:
类似这种白菜价的

网友:
好像要改程序,只能灭了动一下了

网友:
这问题的程序改不了~
如能,也想知道怎么改了有人一直亮

楼主:
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