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来自南非的国产ECCO蓝牙音箱

楼主(2024-03-20):
朋友从南非回国度假,带着的蓝牙音箱不开机了,故障现象是按开机键,灯亮不开机.
拆开看看吧, 这类音箱都是先拆下前后面网,再拆开二边,拧下螺丝就开了.

以前拆过类似的,两边就是卡扣的, 直接撬开就行,这个与之不同,它是旋转一个角度后直接打开.

拆开,测量电池有电.

板上一个杰理蓝牙AC6925,功放MIX2018A单声道5W ,二片5W*2. 在一节电池供电的音箱中,这已经是最大功率,比许多3W*2 要大的多.
一六脚芯片 标记HX=JE, 是电荷泵led驱动,FS2115A 5V无感升压芯片,为USB提供5V电压.

音箱不开机的原因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 拆除就可开机了, 就是图中C25电容.

这款外销机器声音还可以, 前网内带无纺布防尘网,许多国内机好像没见.

网友A:
中国制造的从南非买回来?

网友:
这是出口创汇了。

网友B:
的确是漂洋过海的产品,基本上确定是国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国制造的从南非买回来?

没毛病,我家老房子翻新装修时为了省钱我淘的大船货ABB空开、德国穆勒、GE奇胜、施耐德电气ELM漏保……大部分是Made in China出口去欧洲几年后又变成拆机大船货回来啦。重点是价格很便宜。

  ELM式漏保寿命比ELE式长得多,就是淘二手拆机的很多也能继续再服役近十年时间。重点是只有行货价格的约十分之一。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漂洋过海的产品,基本上确定是国产的

拆机坛子里经常淘海鲜大船货的主儿,肯定经常见过不少Made in China的货在海外漂了几年又变成大船货回归China了。

  其实常逛海鲜大船货就发现,各地生产的都有:Made in China Made in Korea Made in Thailand    Made in Japan……

网友:
中国制造的

网友:
能查出贴片电容故障的,不一般哈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蓝牙音箱看着不 错

网友:
居然不印JBL标签

网友:
看做工不错,不知音质如何。

网友:
出口转内销啊

网友:
看起来还行吧

网友C:
made in China无处不在。

网友:
这是传说的出口转内销(内带)
做工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de in China无处不在。

以后制造业工厂能解决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未来肯定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 Z F 还忽悠年轻人生什么二胎、三胎❓❓❓❓

小米北京昌平智能工厂落成投产:机器人24小时运转 日产手机3万台

2024-02-21

2月21日消息,近日小米官方宣布北京昌平智能工厂已正式落成投产,年产手机将达千万台左右。

据悉,小米智能工厂位于小米昌平园区,厂区总建筑面积81000平方米,智能手机年产能达千万台量级。投产后大部分工作将由智能机器人完成,实现24小时不停运转,日均智能手机产量可达3万台。

小米北京昌平智能工厂落成投产:机器人24小时运转 日产手机3万台

小米智能工厂采用了全球先进的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和智能制造技术,工厂里的组测包装备自研率达到了96.8%,整体工厂的软件系统自研率更达到了100%。

基于整套软硬件体系底层的全盘掌握,结合loT、5G、云计算、大数据、Al等先进技术,小米手机智能工厂实现了全面自动化、数字化,让工厂成为一个有智能的整体。

小米还自研了一整套工厂智能管理系统,叫“追光平台”,既能深度挖掘、掌握全栈生产数据,实现自主分析、自主管理、自主决策、自主执行,还能不断累积生产经验,实现生产流程和工艺的自主学习、自主进化。

小米北京昌平智能工厂落成投产:机器人24小时运转 日产手机3万台

卢伟冰此前表示,这是小米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工厂,小米14海湾蓝限定色、小米14 Ultra工艺创新的关键验证,都来自这里。

目前,小米智能工厂已完成首条生产线的安装调试,计划2024年年底前所有生产线投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de in China无处不在。

以后制造业工厂能解决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未来肯定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 Z F 还忽悠年轻人生什么二胎、三胎咯❓❓

  像昆山FOXCONN富士康厂区的工人数量对比五、六年前已经少了大半了。三星的手机工厂已经转移至越南。索尼SONY的中国工厂也关停了,现在淘的水货SONY手机都是Made  in  Thailand。一部分转移至人口红利地区,一部分升级高度自动化的智能工厂继续【卷】
奔驰汽车工厂引入Apollo机器人:主要承担繁重体力活

2024-03-173月17日消息,据媒体报道,德国车企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与机器人初创企业Apptronik合作,使用人型机器人“阿波罗”(Apollo)将进入奔驰的汽车生产线。

目前“阿波罗”在奔驰工厂里的主要作用,是从事搬运、装配等繁重体力活,将汽车零部件搬运到生产线上供工人进行组装,同时检查这些零部件。

Apptronik介绍称,“阿波罗”配备了独特的控制架构,可以与人类在同一个空间一起工作,同时承担一系列体力要求高的工作。

奔驰表示,相比较全面升级汽车生产流水线,Apollo机器人的运用可以降低员工工伤情况,自动化复杂、重复和枯燥的任务,进一步释放生产力。

据悉,Apollo仿人机器人高173厘米,重73千克,能举起重达25千克的重物,定位是在工业环境中辅助员工。

Apptronik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Jeff Cardenas表示,梅赛德斯计划利用机器人技术和“阿波罗”来自动化一些低技能、体力挑战大的劳务工作,这是一个典型的应用案例,我们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看到其他组织效仿。

网友:
出口创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