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自己动手捣鼓好了拯救者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4-03-20):
拯救者笔记本2023年2月换了一块绿X能(天猫,绿X能旗舰店)花了209元,用了也就一年吧,前几天发现电池不能用了,现象如下:
1、不插市电的情况下笔记本不能开机;
2、插市电开机,系统显示电池模组正常,电量是满的;
3、拆下电池模组,测量输出电压基本没有(DC 0.3XX V);
4、拆除模组包装,测量电芯电压正常(DC 4.0XX V);

本着节约点,自己捣鼓下看能不能弄好(有运气成分)
1、仔细查看电路板上元器件及IC,均没发现异常;
2、测量主IC供电正常(DC 3.3 V);
3、测量8062芯片,一端接有约DC 15V,另一端没有输出;

因为主板带电,下面的过程有危险,请勿随意模仿
吹下来及焊接8062芯片(可能是电池管理IC),吹下来及焊接主IC芯片,其他原件顺手也搞了下。
再测量主输出电压正常了(DC 15.9x V)。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好的。

因为主板带电,不敢用洗板水清洗焊油。(第一张图是维修以后拍的,第二张图是维修前拍的)

另外发现这模组电池一致性,还是不太好,4个电池板电压都不同

网友A:
8062是mos管。拆下一个供电能力下降!建议买两个都换了!

网友B:
楼主真是胆量,好运气,站长也看在带电搞芯片没有生事故的那1%的成功率上,大力赞助99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62是mos管。拆下一个供电能力下降!建议买两个都换了!

我在百度和芯查查上翻了半天,都没查到这个芯片的资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62是mos管。拆下一个供电能力下降!建议买两个都换了!

另外,我一楼中我没有提到,电池弄好以后进系统显示电量6%(其实目前电量很充足),我只有在电池供电模式下cpu及gpu双烤机(输出功率很大了 这个8062 mos管应该问题不大),把电池放完了后再重新充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胆量,好运气,站长也看在带电搞芯片没有生事故的那1%的成功率上,大力赞助99MP ...

是有一定运气(主要是修好了),我都已经准备嫁接了(联想的原电池模组我还没有扔),准备用联想原电池的控制板+绿X能的电池 组合下的。另外出翻车事故都是没有认真准备胡乱上造成的, 只要细心+耐心问题不大。

网友:
恭喜楼主,胆大心细

网友:
这个带电拆焊,危险系数很高啊

网友:
今天笔记本按了好几次电源键才开机

网友(2024-04-20):
主IC是什么芯片,动手前先拆下电池会不会锁了?

网友:
我的电池也鼓包了

网友:
拆搞芯片电池会不会锁了?

网友:
板上标着Q1Q2说明它是三极管,场效应管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