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这种LED小灯怎样改成通电就亮?

楼主(2024-03-20):
现在是通电后不亮,按一下按钮是弱光,再按一下是中光,再按一下是强光。
怎样改成通电后直接是强光呢?
8脚芯片上没有型号。

网友:
估计不能改,里面有程序的,要不就不用原来电路板,直接串个电阻,开关了事

网友:
整个AMC7135芯片直接替换掉

网友:
只能换掉驱动板

网友:
看能短接不

网友:
好像跟手电筒一样连一下哪个位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