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孔的936手柄怎么测温的?

楼主(2024-03-20):
一个老的936焊台,拆开一看手柄是三个孔,发热芯是两针插拔的。一般常见的都是五孔的,三个孔应该是一个接地另外两个是发热丝通电的,那主机如何测温呢?少了两个热电偶的孔主机怎么探测温度?没拍照网上找了张照片

网友A:
t12也是两针的,,t12也是两针的,,t12也是两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也是两针的,,t12也是两针的,,t12也是两针的,,

如何测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也是两针的,,t12也是两针的,,t12也是两针的,,

T12是一体加热芯手柄构造也不一样啊

网友:
问问蜂蜜佬看看,荣邦936烙铁芯就是两插,温度恒温还挺准。

网友:
热电偶接零

楼主:
发热芯只有两根针,没热电偶啊。要么热电偶在手柄线上通过接地弹簧导热?

网友:
t12好像加热测温一条线,加热和测温交替着来,加一会热,停止,读下温度,再加热

网友:
936好像有2个版本,分为NTC和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