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又买了一个VC921

楼主(2024-03-20):
没忍住,胜利的VC921现在好像是新模具了,比众仪的VC921要上一个台阶。

网友A:
是挺小巧的,我有101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挺小巧的,我有101表

还可以吧~

楼主:
和QQ合影,QQ这个小老表也挺讨人喜欢的,除了指针阻尼很不好之外,把玩起来也还行。

网友:
101还是要厚一点,表笔没有收纳的

网友B:
不知道这种迷你型的数字万用表VC921的精度如何?说明书上可有介绍,实际怎么样,我的VICTOR86D感觉还可以,就是反应慢,测量个东西,数值闪烁几下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迷你型的数字万用表VC921的精度如何?说明书上可有介绍,实际怎么样,我的VICTOR86D感觉还可以, ...

可以不比其他表差,准确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迷你型的数字万用表VC921的精度如何?说明书上可有介绍,实际怎么样,我的VICTOR86D感觉还可以, ...

头像是您本人吗,叫您一声老哥哥哈,从我接触的一些小表来看,这种正规一点的卡片表除了功能和工艺差异,基本都差不多的性能指标,至于快慢嘛,一般都是直流电压档快一些,其它比如电阻,通断等都比较慢,如果您不介意1秒左右出结果,就可以考虑买个新设计生产的卡片表玩玩,老卡片表更慢一些。

网友:
电阻档不能到0.01欧姆的没兴趣。

网友C:
又入手是黑旋钮还是橙旋钮,黑旋钮99%是牛屎,橙旋钮50%硬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入手是黑旋钮还是橙旋钮,黑旋钮99%是牛屎,橙旋钮50%硬芯

还没拆开看呢,观察了一下,好像没有后盖螺丝,这个你拆过?是卡扣吗?分享一下拆开的方法呗,我买是为了玩,不想把破坏外观。

网友:
921粉丝不少啊

楼主:
我也是看头几天一哥们儿新买的,看起来和之前的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也跟风买了一个,也不贵,到手发现除了外壳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外壳就像新模具刚用时那种表面的感觉,表笔线也柔软些,且弹性也好了些,像是TPU的。

网友:
这种反应速度快吗

网友:
这表小巧,方便携带,很早以前买过一个胜利,那种安装两节7号电池那种,外壳塑料很差,掉地摔裂,表笔线特别容易断,没用多长时间丢弃了。

楼主:
我手里的几个卡片表没有很快的。

网友:
男人除了好色外,就好工具,哈哈

网友D:
楼主喜欢卡片表啊

和计算器一样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喜欢卡片表啊

和计算器一样小巧

也喜欢大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