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改华为4830g1可调电源

楼主(2024-03-20):
教程和我的板子不太一样啊

网友:
去闲鱼上找吧,有很多都是几百个教程一套的。服务器电源这种,每个型号都有可能有各种版本,不一样很正常啊。先看好的全部教程,有了几分把握在动手,要不然十步做了九步,最后一步发现对不上号,又搞不还原了,那就亏大了。

网友:
如果主要集成块一样,可能只是版本不同,布线有区别,跑线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