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有不明显斜纹

楼主(2024-03-20):
发现家里两台台式电脑显示器都有不明显全屏斜纹,分别对应两台电脑,两台显示器分别是LG22寸三星23寸,都是外置电源,更换hdmi和dvi,vga线效果都一样,笔记本反而没有,是什么问题,没弄明白,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显卡问题?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可能是其他用电器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换台电脑试试

两台电脑都是集显,b75+三代i5,h110+4560

网友B:
干扰纹,用了伪劣的VGA线就会这样。

楼主:
我估计电脑或显示器自身问题的机率不大,因为分别两台显示器两台电脑都有。反而干扰的机率会大些,我楼下是小区电房,离电房垂直高度大约23米左右,会不会是电房变压器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纹,用了伪劣的VGA线就会这样。

换过vga线,dvi线,hdmi线也有

网友C:
台机电源对显示器的干扰,,,,显示器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
接地线,用电源干扰滤波器

网友D:
两端有干扰,屏蔽没接地

网友:
两台都有一般是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机电源对显示器的干扰,,,,显示器抗干扰能力差

一个是航嘉375w,一个是金河田400W

网友:
两台都有问题一般是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端有干扰,屏蔽没接地

两台都是外置电源,插头都是两脚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显示器,不是干扰,就是显示器偏光片老化了产生的45度水波纹。迅维可以搜到好多这样的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显示器,不是干扰,就是显示器偏光片老化了产生的45度水波纹。迅维可以搜到好多这样 ...

两台显示器都超过7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显示器,不是干扰,就是显示器偏光片老化了产生的45度水波纹。迅维可以搜到好多这样 ...

对的,就是45度水波纹,满屏都有

网友F:
不是有笔记本吗?
先用笔记本接显示器看看是显示器问题还是主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笔记本吗?
先用笔记本接显示器看看是显示器问题还是主机问题

这个反倒没想到

网友:
VGA线的话,找带磁环的。

以前开店一台电脑用得好好的,后来收了网吧一批AOC显示器,留一个自己用,就有干扰,换线,有变成字体彩边虚影,反正各种折腾,换了好几根线也不行。

后来在网上买来一根细细的带磁芯的VGA线,好了;

认为显示器抗干扰不行,但显示器到其他电脑上不干扰;电脑之前用其他显示器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