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飞利浦电动牙刷换电池,请教充满是不是都只有3.9v左右?

楼主(2024-03-20):
给家人几个飞利浦电动牙刷换新电池,满电4.2v换上去非常耐用,用完后再充电用就不耐用了,很奇怪,拆开查看发现充满时(充了8个小时以上,充电电流0.000mA)电池测量只有3.8v~3.9v,是都这样的?还是换电池方法不对,被“锁频”了???怎么办啊?
这型号拆开很容易,学抖音教程,用力顶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A:
充电模块在哪呢,可以测一下满电电压吧

网友:
3.9v左右,差了两伏多,应该是0.2?

网友:
查查充电IC规格书不就知道了?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一个飞利浦的,里面两节7号的镍氢,根本不是锂电

网友:
是4伏左右的,我的飞利浦也是这样的,用3年了

网友:
差0.2很正常啊。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C:
先确定是镍氢还是锂电?锂电的话是铁锂还是三元锂?好像很少看到铁锂的。

网友:
书上说锂电充满是4.2v,可是我测过了手机/电脑/手电筒/.....等满电都是4v,可能我的表不准或者都设计成满电4v吧?

网友D:
可能是充电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电池是新的,充满4.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是镍氢还是锂电?锂电的话是铁锂还是三元锂?好像很少看到铁锂的。 ...

14500是什么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充电器问题

家里几个飞利浦电动牙刷配的充电器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模块在哪呢,可以测一下满电电压吧

拆开电池测牙刷空载充电电压7~8v

网友:
我前几天拆的HX6760也是充满电4v,记得当时有坛友说这样对电池好,耐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049-1-1.html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还在研究中。。

网友:
3.9感觉有点低,看看有没电压反馈的线路有没问题

网友(2024-06-13):
充满电只有3.9V是充电部分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