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YR1035内阻仪更换内置电池

楼主(2024-03-20):
YR1035内阻仪  不带+的 版本。 内置的电池不太行了。充满电开机测一两个电池后 内置电池电压就3.7v左右了。

1035内置的是18350电池  后面1035+改了18650了。

手头也没有合适大小的电池 就从PDD上面购买了一个。 13块钱 用lii-M4s 充电器 充放电测试,500ma放电能放出来870mAh  充电能充进去944mAh。
充电器显示充满后拔出电池静置一俩小时后测电压4.16v左右,用ts457测得内阻是35.3毫欧 总体感觉一般般。

机器型号

内置电池型号容量

内置18350电池内阻情况

更换的深圳发货电池  品牌soshine 标称1000mAh

顺带着改了一个type c的充电口 给机器充电。
1035没有安装串口芯片以及周围电容电阻,所以自带的micro-usb也只是充电作用。
原位置改装难度有点大。另开孔就简单多了。
两个接口并联的。

内置电池拆下来看到已经漏液生锈了。

话说现在火爆的TS457 彩屏看着挺舒服的,我买了4线精密电阻2.2毫欧0.5%  1.5毫欧1%的
用ts457 测试 多数时间都是测出来2.2跟1.5  偶尔飘0.1毫欧。我觉得可以。

网友:
有了1035还要买ts457呀

网友:
TS457单片机型号找到了,欢迎探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2660-1-1.html

网友:
TS457和YR1035精度应该差不多,但是TS457便宜,YR1035原来都一百多;电池数量少,用的次数少,买个十元的容量测试仪也凑合啊。

网友:
仪表类产片,不建议diy。不能保证精度和可信度。

网友:
幸好换电池了

网友A:
外挂一个18650好了

网友:
买几个片状软包电池并联替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一个18650好了

外挂不好看,早些年我就外挂了,现在心思转变了

网友:
在用的是YR1030,用的少,电池还可以。

网友:
这样的内置电池不怕坏了名声

网友:
二个内阻仪对比一下。

网友B:
楼主双枪老太婆啊,学习楼主好榜样,我也入个457。
我买了10m欧康铜丝采样电阻,通过串并联来获得不同阻值,看帖之前正在用来检测内阻仪准确度,发现焊接和开尔文夹夹在电阻引脚的长短不同位置对测试结果影响较大,如何破解?
另外请问楼主的精密电阻哪里买?我看是不是也有必要去弄个来试试

网友C:
如何自己改18650那?

网友D:
二个内阻仪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双枪老太婆啊,学习楼主好榜样,我也入个457。
我买了10m欧康铜丝采样电阻,通过串并联来获得不同阻值 ...

淘宝买的4线精密电阻。赶上商家卖便宜得,一个2.5元。买完了商家就下架了,剩下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个内阻仪对比一下

测电阻两者差不多,测18650电池,ts457略高0.2-0.3左右,我觉得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自己改18650那?

自己看下图,1035根本没有18650得位置(1035+直接原厂就是18650电池),想改只能外挂,我觉得难看,改软包电池削掉螺丝柱就行,做好绝缘。

网友:
谢谢分享,弘扬diy精神

网友:
把不要的手机电池搞几个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