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装读卡器,使其变成编程器。linux下可以读取boot分区

楼主(2024-03-20):
源头:emmc编程器,mmcfw读卡器制作教程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PS:目前立创开源广场已经有大佬做出了rts5170 tf卡读卡器,所以闲的可以直接去下载打板做读卡器了。(链接:https://oshwhub.com/fxsheep/rts5170_card_reader

      由于作者不再售卖读卡器了,因此去4pda上找了一圈。有人说tb有卖,但是价格70+逆天(闲鱼那个卖300+的就是盗作者的软件的÷生)。
翻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了有帖子说的老笔记本读卡器可以搞,因此立马开干。

以下为原料:

Tf转Sd 的卡套

然后组装好:
板子嘉立创打的,自己随便画就行,不然就和上面4pda大佬一样直接用线连接就好

第二个买个usb公转公的线就行,我的是给电视盒子刷机用的。我的由于有焊点脱落,所以直接飞线到指定焊盘了

使用虚拟机软件:VMware Workstation Pro

电脑需要安装rts5170读卡器驱动,我的电脑win11系统使用作者的驱动虽然linux可以检测设备,但是电脑系统文件夹不显示磁盘的(找个rts5170 win10驱动就行,dell的官方有。我用的是联想的)

使用的linux:2022.04.3/2022.04.1(只建议这两个,高版本的系统linux里面的mmcfw软件无法检测到读卡器)

速度很不错,但是软件有个大缺点。如果你清除userdata分区,它会把整个分区都写入一遍,需要的时间很长。而编程器T48几秒就行
实测可以正常读写使用T48编程器读出来的固件。

但是,你必须把boot0/1/user等所有文件在软件里面都点击重新选定文件夹里的具体文件,不然会报错!!!(更不用说T48读出来编号是boot1/2了)

好的emmc颗粒,速度在17 M/s左右,垃圾颗粒写着会自动降速的,不用担心
(小爱LX04的垃圾金士顿颗粒都能完全读写出文件,刚写入完,颗粒就彻底挂了)

以下是读写图:

补充内容 (2024-4-7 18:37):
驱动:
https://newsupport.lenovo.com.cn ... .html?driveId=44888

rts5139和rts5170都可以读取。linux系统必须为特点几个版本才好用,我推荐ubuntu-22-04-3-lts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真的牛逼

网友:
原来这样也行,真的牛

网友:
这样都可以玩,用本本的SD卡读卡器改造成SD卡编程器的思路不错

网友:
谢分享~这个是真的牛逼!

网友A:
有没有我的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我的这个现象???

检查是不是颗粒有问题/备份的固件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是不是颗粒有问题/备份的固件问题

兄弟,图上那个iso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谢谢分享,所以只能用RTS5170读卡器?我之前从主板上切割了一个RTS5170(QFN24)飞线做成了TF卡读卡器,看来可以拿出来玩玩了。

网友:
读卡器可以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我的这个现象???

兄弟,可以透露下iso文件哪里下载的吗?谢谢了,我有联想台式机的这种读卡器

网友:
高手高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可以透露下iso文件哪里下载的吗?谢谢了,我有联想台式机的这种读卡器 ...

这个百度搜就行了吧。ubuntu这个linux系统,下载我说的版本,ubuntu-22-04-3-lts.iso

网友:
不知道为啥 驱动安装好了 win下认读卡器不认emmc  ubuntu下认读卡器 。。一插上芯片就不认 换了好几块emmc都是不认啊

网友(2024-04-27):
用联想台机读卡器,11针杜邦改usb,win要驱动,就打dell的rtl读卡驱动,Ubuntu直接可以用,mmcfw识别分析不了tf,还时常不认卡,有emmc没有转接板,还没试过读取emmc

网友:
告诉各位,其实台式机很多内置SD读卡器默认就是USB的rts5170,买一个接个USB线就行,我就是这样用的,更加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