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标致雪铁龙2.0自吸,在c55083008世嘉307408等上面,拆开自己分解发动机组装

楼主(2024-03-20):
这个发动机之前坏在外地,断了正时,大修后效果不好,1000公里全部新配件下两个缸没压力,坏了。

我没找他们返工,自己修好了。(且是别人说你这直接报废没有修复的可能)

那次1000多公里,拆开发现一个缸活塞有融化麻点,当时测试压好,直接拆这次也是好,这次因怀疑之前组装下面也不对,尤其麻点这个,新活塞有问题,

两万公里后,面临年审复检尾气,拆开果然是有问题,第一道环卡死偏心状态,用了两万公里

心塞啊,,我花了巨大成本和精力,被人修成这鬼样子,

并且1234气缸顺序他在我反复提示下还是装反了,
也不知道连杆装反没有。

这次有下面材料,正要复装,

这两组,拆之前都是压力正常。

一组4个,原车活塞50万公里了,图片新的那个

一组4个新活塞两万公里,图片旧的那个。有3个活塞和环直接用,(洗洗) 要换一个旧活塞。 想保留两个旧环,第一道换成上面50万公里的其中一个精选的气环

如下疑问。有喜欢研究的讨论下,
这新旧两种环,机油这道,自吸车,貌似不存在改进不改进,不用纠结了新旧怎么用,(准备都用看起来旧的实际新的,拆下来时候顺滑没卡死)

第二个讨论,有没必要全部用回来原车的?50万公里+车上两万公里镗缸了的(缸体不打算再镗缸,目前虽然有大概两个缸有点磨损,但没到马上镗缸寿命)

第三个,轴瓦,新的装上用了两万公里,因为之前那个修车的叼毛(坏在外地,拖不回来),把1234故意装反了,我后来才知道(我提示过多次,注意这个,包括他老板,我家里的熟人也提示过,还是装反了,且不抹油安装活塞曲轴,我涂了油都给我洗了)

轴瓦是保留现在原位,还是直接无视当新的,重新配成1234

既然修就纠正回来,虽然1234只是个标记。

为了纠正标记,还要猜是否连杆也是顺序反的。要全部液压8次,对正位置(自己做的液压机,慢慢搞定。)

楼主:
今晚或明天就恢复安装活塞,今后就不出问题不拆了。多方询问下大家的建议和假如你遇见了,自我感觉怎么搭配

楼主:
假如你是修车的,你会怎么搭配?有两套活塞,一旧50万公里,4个。

一新,2万公里。3个能用,4个环能用,只有一个环要在4个旧的里面选一个

然后活塞序号要纠正过来。以前的装反了序号。

网友A:
武汉折上折的那款车?

网友B:
没有条理且逻辑不清,冗余、碎片语句多到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条理且逻辑不清,冗余、碎片语句多到爆。

英雄所见略同,不过撸主肯定不受听,毕竟花那么大精力发个帖...

网友D:
我买第二辆车的时候非正时链条的发动机不买,就是被这种事情搞怕了

网友:
是个能人啊

网友:
楼主发了很多字....但是看的眼花....

网友E:
没看明白,50万公里的活塞?正时断了前开这么多了?还要修吗

网友F:
既然拆开了,为什么活塞环不都换成新的?

网友:
这也自己拆吗

网友:
不懂,是不是活塞环非常昂贵或者难以购买到配套的?不然为什么不换新的活塞环一定要继续使用旧的活塞环?

网友:
能玩发动机的都是大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武汉折上折的那款车?

不关注后来的车,这是2006年车,18还是19夏天坏的,买回来一年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第二辆车的时候非正时链条的发动机不买,就是被这种事情搞怕了

链条要总成一起磨损,整天更贵,这个只磨损皮带,比较家用能玩儿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雄所见略同,不过撸主肯定不受听,毕竟花那么大精力发个帖...

不是科普贴,不用说一两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50万公里的活塞?正时断了前开这么多了?还要修吗

开了几千公里,间隔一年半。几千公里新正时,但是是之前车主换的,我只看了记录和拆开缝隙看了新的。在又多事,拿回家几千公里提前换,换的前几分钟去办事,顺路有个修理厂是家里的熟人,还有三个大路口就到了,就断了看过的新正时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拆开了,为什么活塞环不都换成新的?

当时就换的新的,只跑了一千公里多点,有两个气缸没有作用了,发现活塞一个外观不好,但是压力好,修好至今跑了两万公里多点,这次是总感觉那个外观不好的应该拆开看看。
也就是,这次拆之前压力都是好的,不用再换了,除非明显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