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个锐捷16口的交换机RG-ES216GC

楼主(2024-03-20):
锐捷睿易交换机进水了。引脚都腐蚀了。散热器弄不下来看不到标识。背面只有两块散热胶连接机壳

  • · study|主题: 19, 订阅: 6

网友A:
加热下散热片应该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下散热片应该能下来

看样子像是打的硅胶。

网友B:
这个最好别动它,搞不好把芯片拔下来就完蛋了

网友:
散热片加热后过扭动而不是过撬很好拆的

网友:
相当难拆   会把芯片也撬下来的

网友C(2024-05-16):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别动它,搞不好把芯片拔下来就完蛋了

小散热片好拆,大散热片是不是比较难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散热片好拆,大散热片是不是比较难拆?

如果位置够的话,加热散热器,用美工刀从底部插进去慢慢割应该能拆下来,如果加热了胶也不软就不好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位置够的话,加热散热器,用美工刀从底部插进去慢慢割应该能拆下来,如果加热了胶也不软就不好拆了。 ...

小散热器,热量很快传递到硅胶,大散热器,热量难以传导到位?所以很难把散热器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散热器,热量很快传递到硅胶,大散热器,热量难以传导到位?所以很难把散热器拆下来? ...

用2000W吹风机加热温度很容易上去,要掌握好温度不要过热就是了,100多度应该可以软化下面的胶了,还是实践出真知,试过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锐捷的交换机,相对他的做工,价格还是实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位置够的话,加热散热器,用美工刀从底部插进去慢慢割应该能拆下来,如果加热了胶也不软就不好拆了。 ...

没吹软,直接把大散热器,是不是可能连芯片一起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