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XQB60-M808洗衣机故障修复

楼主(2024-03-20):
洗衣机大概是2010年买的,用了10来年了。偶尔有过一些小故障,有一次好像是不排水,然后把缸体外一根联通管子处理一下好了。

这次的故障是洗衣功能正常,但是脱水的时候,轮盘转速很慢,转不起来就脱不了水。
判断故障可能原因:1.控制逻辑故障,2.机械部分有问题。
如果电路逻辑有问题也得拆电路板,从正面看,还不知道怎么拆,还是得先从后面拆开来慢慢看。
最后拆机发现是脱水时,牵引器已经失效了,无法将齿轮脱扣,让滚筒从洗涤的转动速度变为脱水转速。
更换牵引器后,功能恢复。

网友:
你这款还不错,牵引器支持了10年.
我家的那款三洋的,5公斤的,好像3年多牵引器就坏了.拆开来,买了5毛钱的最小支502,修好了牵引器,到现在还在正常用.

网友A:
这么些年了还那么干净!是美颜相机拍的吗?

网友:
西蒙的插座不错啊

网友:
用了十年还挺干净的膜还在

网友:
可以哦,小伙子,再战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些年了还那么干净!是美颜相机拍的吗?

就realme的手机拍的啊,洗衣机里面肯定还是干净嘛,毕竟平时都在用的

网友:
今年修了个海尔的,类似故障,牵引器坏导致不排水,更换解决问题

网友:
先换根皮带试试

网友:
中国的洗衣机整体质量还得可以的,虽然三洋是个杂牌子,以前都以为是日本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