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空气炸锅继电器不吸合怎么维修?

楼主(2024-03-20):
九阳空气炸锅,通电都正常,不会加热,风扇也会转,选择功能后继电器不吸合,测试继电器正常,电容,三极管,可控硅,保险,都正常,继电器两端没有电压,电容鼓包换过一颗电容,哪位高手指导一下怎么维修,万分感谢。。。

网友:
阻容降压,重点检查电容和稳压二极管

网友A:
先换电容,再换继电器,以前折腾过一台对浆机,最终换了继电器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电容,再换继电器,以前折腾过一台对浆机,最终换了继电器搞定

豆浆机,打错了,呵呵!

网友:
12伏5伏正常吗?

网友:
这种小家电也时常修到,一顿操作后发现淘宝的同款板子十几块还包邮。
建议先淘宝逛一下。

网友:
你是108级焊工,元件好的都有可能被你烫坏了

网友:
看看我的维修贴子,看看有没有能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