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论坛老哥,想买个热熔机,自己接水管子

楼主(2024-03-20):
老小区水管改造,原来的水管废弃了,自来水公司给重新放了一路水管接家里,

之前家里的老水管铸铁的也绣的不行了趁这次一波换了,准备自己搞,
想问问论坛老哥,买个啥样的热熔机呢,我看拼爹爹几十,上百的都有,50左右的可以吗?

网友:
主要是管材要好的,直接通铺,一根管到家就没问题

网友:
可以,本地才80

网友:
都发了几百老司机了,写个标题还是毛用没有...

网友:
热熔管用的热熔机,,不长时间用,便宜的就可以,,,要送个好用的剪切工具

网友:
好一点的品牌  金奥  传鸿
新手不要买太差的

网友:
可以考虑铜管了

网友:
新手要用好点的,老手无所谓能用就行。这是论坛的老规矩了;晒好工具的大都是新手。

网友A:
买数字显示的,控制是电子的,是实时调温,不像机械恒温的,升高一定温度断,降到一定温度再起动,温差大,家用,随意,看中那一款,那家便宜买那家。

网友:
找买管材的商家借一个就行,估计一天干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数字显示的,控制是电子的,是实时调温,不像机械恒温的,升高一定温度断,降到一定温度再起动,温差大, ...

好的老哥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哪家买管材等配件在哪借用一下就好了,不用买。

网友C:
我9.9买的一样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9.9买的一样用

那有9.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家买管材等配件在哪借用一下就好了,不用买。

我同事有,早几年,问他借,他鄙视我不会接,来我家帮我搞的,当时是水管坏了一截,完了带他下楼吃饭他也死活不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有9.9的

好几年了,不知还有没

网友:
学渣文具多,咱们新手还是买好一点的热熔机比较好,我用的是德力西数显温控的,一百多块钱,一年最多用一两次,可能有点不合适

网友:
看我买的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