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南京天宇小万用表QQ2.0,设计存在缺陷,铜筛磨断了

楼主(2024-03-20):
拆修南京天宇小万用表,设计存在缺陷,铜筛磨断了

网友:
这么多贴片估计精度不高

网友A:
这万用表现在精简到这么个地步了

网友:
应该在所有铜片能在上面划过的铜箔两边走线打孔,然后在背面用细漆包线穿过来焊接,这样一劳永逸了,如果会画板,JLC免费打个双面板直接搬板

网友:
不少磷青铜得

网友:
定时损坏呀。

网友:
看来使用频率很高啊

网友:
我有一个,使用精度尚可。与MF110A相比要好很多.

网友B:
这个毛病在相对大一点的万用表厂优利德也有这个毛病,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
新生产贴片电路板,覆铜磨损是问题,尝试焊接薄黄铜片替代。顺便换个好点可调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毛病在相对大一点的万用表厂优利德也有这个毛病,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

这叫计划性报废

网友:
一年换一次表,哈哈哈

网友:
都有磨损,用的多自然就坏的快些~

网友:
使用频率很高

网友C:
用料有点。。。价格便宜吗?

网友:
做工好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有点。。。价格便宜吗?

二十块吧,不算很便的了

网友:
电池漏液要小心,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2024-04-22):
引用 网友A:
这万用表现在精简到这么个地步了

我06年的时候,大集上买的小指针表,也是这种全贴片结构。

网友(2024-11-09):
求该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