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Z车门机械锁更换锁芯

楼主(2024-03-20):
前几年出过一次车祸,左边两个门全报销。

4儿修了大半年才修好,收车时也没检查。
前段时间天冷,雨刮冻坏了,本来以为要换一套电机,后来看DY上说是烧了一个保险。
拆开保险盒果真是一个7.5A保险烧了。换了保险,雨刮又可以工作。
于是随手试了下车门机械钥匙,发现可以拧动,但是车门没反应。
根据几十年白米饭经验判断,要么是锁芯里面传动坏了,要么是车门锁总成某个感应装置坏了(非专业,大概意思懂就可以)
打开内衬板结果是摸不到车锁。
后来又在DY上看别人修锁,原来拆掉侧面两个螺丝就可以拿出锁芯。
先看看锁芯是不是坏了,再决定自己修还是去维修店。
果真是锁芯后门一个轴断了,由于时间太长,4儿不认账,另一个4儿给出450元友情价。那就自己网上买一个锁芯吧,修不好再说。
1688上8.8 元一个,25元一个,某宝45元,60元,100元,150元,200元。乱七八糟的报价都有。适配旧的钥匙还要单独收费。
基本上便宜的都会说不支持我这款车,要么就是单独给个几百元的报价。
这个店给出了一个不便宜 但是还可以接受的报价,但是罗里吧嗦说了很多,意思就是买回来自己不会装,不能打火什么什么的一堆。也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就说只要一个可以开门的锁芯。
就算多一把钥匙,放家里也是可以。不至于某天电瓶没电,彻底开不了门,那就是要破玻璃了。
过了几天到货了,自己拿回来新旧研究研究,怎么换个锁芯芯,不用多带一把钥匙。
最难的是拆那4个小铆钉,其它的都很简单。

明显大拇指位置,旧锁芯少了一段,没了那一段,机械锁就触碰不到门锁总成上。

到货新的锁芯,这种是不是叫副厂件 ??

原来的旧锁拆开,取出锁芯芯,小心放好,别蹦了,那就要找半天。

锁芯是两部分盖在一起,靠四个比芝麻还小的小铆钉固定在一起,拆的及其麻烦,90%时间花在撬铆钉上了。

新的锁芯前面的这个轴,本来想单独买这个轴,但是很少有单独卖这个轴的,又不知道它到底多长,买的不合适还是要重买。

撬铆钉时可以放心搞,装回去的时候把外壳敲平整就可以了。

旧的锁芯芯换到新的锁上,完美适配,可以拧动。

旧的锁芯轴的位置里有个小橡胶垫,其实用力把轴往锁芯里压进去,然后旋转90度,再把外壳撬一点缝隙,就可以拿出这个轴更换。
当然,这是两个都拆好后才明白的。新的锁芯里不带橡胶垫,不能这样做,你要是买拆机件或者单独买了轴可以这种方法更换轴。

装回车上,测试几次,没问题,原装钥匙一下就打开了,换把钥匙打不开。漂亮 完工。

到这里想起来一件事,前几年见到一个朋友带两个遥控,我说他平日都开两辆车么?他说是车锁坏了,修车店说搞不了,只能带两把一样的遥控钥匙,一个钥匙遥控器可以用,另一把用的是机械钥匙,我说把钥匙和遥控合并一把上不就可以了,他说不是那个意思,最后他没说清楚具体情况,因为他不懂。 估摸是一个遥控解锁车,一个钥匙打火,我认为一定能合并一起,本想拿钥匙去车里看看具体情况,但是另一个朋友催着去喝酒,就没和他细聊。

网友A:
这自己修锁回省了大几百,晚上可以出去哈酒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自己修锁回省了大几百,晚上可以出去哈酒了吧?

可不咋地,省了好多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自己修锁回省了大几百,晚上可以出去哈酒了吧?

我觉得这是必需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是必需的...

哈酒,然后撸串

网友C:
楼主好手艺,这个都可以自己维修搞定。

网友D:
有时候,做技术的人,就能解决自己遇到的乱七八糟的事.

网友E:
固定的铆钉露头吗,如何撬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定的铆钉露头吗,如何撬出来的?

不露头,完全在洞里面,但是它比较短,芝麻长,撬起外壳,去掉外壳后,再把它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这个都可以自己维修搞定。

东西不复杂,就是要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做技术的人,就能解决自己遇到的乱七八糟的事.

我是没钱,要是有钱,就给维修店搞,估摸也就报价300元左右。

网友:
不细心的人是搞不了的,楼主细心。

网友F:
那不叫铆钉,那是销钉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也会修,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不叫铆钉,那是销钉

学习了,铆钉应该是那种孔洞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铆钉应该是那种孔洞的吧。

销钉可以重复拆装,铆钉是一次性的,拆了只能换新钉重新铆接,铆钉一端是大头的,套进去压接,把另一端也压扁以夹紧工件,当然也有拉铆钉,都是一样原理。

网友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下子整好了,不是省几个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下子整好了,不是省几个钱的问题。

电瓶还算不错,停个吧月都还满电,就是担心万一某年某天坏了,晚修不如早修,想了就做了

网友:
这个活开锁公司能干,记得以前我的车油箱盖打不开了,尼玛给4S打电话说要换全车锁,2-3K大洋,艹
后来一想锁坏了找开锁公司,然后100大洋完美解决,锁芯被什么东西堵了,疏通后N年没在出现过故障

网友:
其实商家都不懂你的意图,你要的就是必须同型号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