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MD内存和普通内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3-20):
看到内存条的卖家,有不少都说自己卖的内存只适合AMD,不适合intel平台。
很好奇,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mac电脑的内存也不一样?

网友A:
ddr3时代的内存条,4bit 位宽的颗粒按摩店的出场就支持。

这玩意儿跟bios有关,我还见过按摩店的游戏主机用gddr5即当内存又当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时代的内存条,4bit 位宽的颗粒按摩店的出场就支持。

这玩意儿跟bios有关,我还见过按摩店的游戏主机 ...

拿PS5的CPU改的内存板载的,B站刷到过性能尚可。

网友:
4bit 位的内存条,只有AMD能完美支持, 所以就有了所谓的AMD专用内存

网友:
AMD专用的只能AMD平台用   I 平台没办法用

网友:
突然想到,那我之前那个AMD的主板,不是卖亏了。。。

网友:
一句话,AMD专用内存条是缩水版,只有AMD能用,价格是自然就便宜,使用起来一般人发现不了区别
所以,对号入座即可

网友B:
应该是缩水版的颗粒吧

网友:
淘宝上卖amd的内存条兼容性差一点的

网友:
所谓二三代AMD专用条和如今的四代intel专用条都是用服务器内存条拆下或不合格的8bit颗粒阉割后的4bit 位宽的颗粒拼装的,因为是废物利用,成本极低,所以才能有很低的价格。

网友:
学习一下,说它是缩水版的内存(AMD),感觉还不是太靠谱。

网友:
4代都是intel专用的了

网友:
AMD专用条\\废物利用

网友:
三代的8位和16位的也可能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缩水版的颗粒吧

不是缩水,AMD专用条是用服务器拆机4bit内存颗粒造的,我们普通内存是8bit,AMD处理器能用4bit颗粒内存也能用8bit的,英特尔只能用8bit的,装4bit的用不了

网友:
路过进来涨涨知识,孤陋寡闻了第一次知道AMD有出内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