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20v电池 2.0Ah 电池拆解

楼主(2024-03-20):
天鹏的电芯,一致性还可以,±0.01v

楼主:
小细节 19年的板子 上面标的18v,所以电路板通用吗

楼主:
可以通过这个地方加个dc接口充电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么

网友A:
保护板没有功能,用DC直充可能会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没有功能,用DC直充可能会过充。

电压20v应该没问题,平均到每个电芯才4.0v

网友:
没有充电器可以弄个DC直充,东鹏电池时间长得拆开检查一下各个电压,反正这么简单的板子都没有带均衡的了

网友:
东城拆过几个都是用这个天蓬元帅

网友:
这个电池还是可以的,我的都是改的松下动力电池3000MA左右的,劲大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