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TCL电视LE32D99更换灯条

楼主(2024-03-20):
TCL电视LE32D99无图像有声音,强光手电照射屏幕有图像初步判断灯条坏,拆下后壳主板灯条输出插头待机3V左右,开机瞬间电压60多V慢慢降到3V,其本确定灯条问题,为确保万无一失是灯珠问题而不是主板问题,拆屏万用表二极管挡挨个检测灯珠,发现有一颗灯珠不亮,灯珠串联模式一颗不亮导致整个不亮,短接坏灯珠,开机灯条正常点亮,由此确定100%是灯条杯了,立马下单整套灯条到货更换,顺手拍了几张图片大家鉴赏……

网友:
32吋屏应该好换,50吋以上就不好换了。

网友:
我的5%寸电视,放仓库半年,里面白色面板有霉点,不敢拆开清洁,只能将就看了。

网友:
倒数第二张有3条阴影?

网友:
有一个32灯管烧了还在吃灰

网友:
佩服动手能力强的人

网友:
这个不会光线不均匀?

网友:
感谢技术大神的分享

网友:
只要拆装操作时够细心,换灯条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拆屏不易,恭喜修复

网友:
屏幕越大,拆屏风险越高,换背光灯是个细心活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照片看起来亮度不太均匀呢

网友:
电视机换灯条真不是一般的麻烦啊,为啥不设计从后面板能拆呢.....

网友:
最好减小一下背光电流,用的时间长一些。

网友:
我见过非专业人士换灯珠的,没有工作台,直接在床上拆,别看简陋,居然修好了。还是劳动者最光荣!

网友:
换灯条的技术难点在于拆屏

网友:
背光灯条小尺寸的电视好换,50寸以上就不是随便动手的了.

网友:
55寸偏蓝,感觉一个人搞不定

网友:
这下又可以用好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