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我的小货车加装一个倒车用的摄像头。

楼主(2024-03-20):
直接在360行车仪上接上后置摄像头,

虽然买的是360 301P专用版,
但是买来还是用不上,还得改线序。

还得买个耳机插头。

接线图。

焊接好后,用热溶胶固定。

上机测试一下,ok,就开始布线,
从顶棚边走线。

然后穿入车底,车底用波纹管保护线材。

倒车线接到倒车灯的正极。

地线随便找个有螺丝的地方固定。

摄像头可以安装在下面,也可以安装在上面。我感觉安装在上面,视野更好。

摄像头位置。

挂倒挡看看摄像头能不能启动。

开启双摄像头录制模式。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有个360记录仪没有后摄像头,

网友A:
波纹管好评!五菱神车我装雷达时,没想到用这个,导致太近排气管给烫坏了线材

网友:
那种大货车应该强制装,减少事故,还有侧边摄像头,这玩意成本又不贵

网友B:
走线、摄像头的固定建议别拿这种白扎带,金属卡箍固定或者那种黑色抗紫外线的扎带才行。车上的东西风吹日晒雨淋,环境恶劣,这种白扎带用不了几天就该断了。

网友:
屏幕小看着累吗?

网友:
摄像头安装高位更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摄像头的固定建议别拿这种白扎带,金属卡箍固定或者那种黑色抗紫外线的扎带才行。车上的东西风吹日晒 ...

那我换铜丝绑定一下。哈哈。

网友:
车牌暴露了,渝D,话说顶上走线就怕装东西把线刮了...

网友:
说多了都是泪,大车屁股视线都不好

网友:
不同设备搞各种特殊接口,就为了自己可以高价卖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纹管好评!五菱神车我装雷达时,没想到用这个,导致太近排气管给烫坏了线材 ...

这个波纹管很有讲究,记得买车用耐高温 的

网友:
正好看看接头的线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最好能在画面中看见一点点后保险杠?

网友:
不错不错,倒车摄像头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弘扬diy精神

网友:
这种线序为什么就不能统一呢?还需要改,太麻烦了。

网友:
这要底盘高

网友:
小货车装摄像头是刚需啊,尤其倒车的时候,视线很不好

网友:
估计楼主很快就会后悔驾驶室安装的位置了,应该装在中控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