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米沃奇折叠电批拆解之二 安装自锁夹头的艰辛之旅

楼主(2024-03-20):
接上回,其实这把电批由于时间久远,型号标签上的字迹已经磨没了,外壳也已经老化开裂,特别是螺丝孔那里,再加上试过外接电源,电机没问题,应该是电路故障,这个我也不会,所以就决定拆了,取它的自锁夹头一用,不过这夹头确实好用,精度高,披头放里面一点不晃,而且安装和拿取披头都非常方便,就是没法安装双头批。

最后看一眼吧,之后要对它动点手术了

尾部可以插进去一点,但是之后就太粗了,决定把它磨小点。

拔出来时带出了PB手柄里面的透明塑料,原来它里面还有一个套

塑料套

拿掉塑料套后,可以把夹头放进去,就是太松了。

最后决定上铣床把圆柱形铣成六角边形的

铣床是铝型材搭的,强度不够,这轴的钢材不错,很硬

铣完了,不是太规则的六边形

接下来大力钳上场

由于怕把钳口的塑料弄坏,就又夹了块木块,结果就坏事了

整个自锁夹头是进入到手柄内部了,但是夹头外面的套套整个往后缩了,弹不起来了,难道这一番功夫要白费了吗,左想又想,试了手上的所有工具,就是没办法把套套弄出来。

没办法,最后想到了拉马,马上淘宝下单,等了两天,终于收到。

夹上试试,希望功夫不会白费

哈哈,完好如初,心情大爽

夹头后面有两颗钢珠

装上批头,帅多了

PB信仰标,第一次买这么贵的手柄

瑞士产

插入的深度,试了下,使出浑身的力,都不会打滑,够用了

接下来图片欣赏

Protorq的夹头,一个小套装中带的,之后有空了,给大家介绍下这小套装。
这夹头外面银色部分是铝合金的,质感没有米沃奇的好,用也没有米沃奇的好用

和维拉棘轮螺丝刀合影

两者差不多长度,不过手感感觉维拉的更舒服点。

好了,谢谢观看

网友:
为了一个柄,下这么大工夫...

-----------------

网友:
有创新,瑞士配日本

网友:
收电批配件啦

网友:
爆舔天物,改成这样不香吗?

网友A:
这个手柄太硬  握持不太舒服

网友:
原来可以直接上F夹压接的吗,当时还特地去公司用200mm开口的台钳压的

网友:
能用就是好东西。自锁夹头配合的好再费事也得留用。

网友:
往手柄里插之前,夹头夹个批头就用不到拉马了吧
还有,楼主说那个“强力夹”,力量大吗?家里墙壁瓷砖起鼓,想填充沾合剂,需要这种夹子,不知道力量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机床那种高端设备,要是我就用树脂填充,省事多了(当然得先想办法定位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柄太硬  握持不太舒服

套一层胶皮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