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买了一套Marvell_88NV1120马牌主控,一直都不好找固件,需要的拿吧

楼主(2024-03-20):
之前开马牌主控时候真的是难找,根本找不到相应的固件,干脆去花钱买了一套,试了几个盘都能开卡成功。发出来大家一起用吧,需要的拿

补充内容 (2024-3-24 22:24):
需要哪个拿哪个,不要来囤货,我也是花了大价钱的RMB买的,也就30家元也不贵折合rmb才3分钱不到,论坛签到几天就有了,你不需要又想来囤货倒卖还bb

补充内容 (2024-3-24 22:26):
马牌开卡需要先勾选擦除全部开一遍,然后pass以后重新插一下盘不需要短接,就会自动识别主控,再去掉擦除全部再开一遍就开出来了,没有那么难

补充内容 (2024-3-24 22:34):
之前网上找了好多这个开卡软件测试都失败是因为软件有问题,这些都是我花钱买的可以用的版本,只要选对颗粒按照我的方法就肯定能开出来

网友A:
nv1120开b0kb有人成功过吗?我试了无数次也搞不定,w25q40e芯片,R7/R14跳线,都搞过了,还是不行,有大神能写篇教程吗?不白嫖,家元奉上。

网友:
这个主控还玩啥?直接拆了颗粒后板子扔垃圾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1120开b0kb有人成功过吗?我试了无数次也搞不定,w25q40e芯片,R7/R14跳线,都搞过了,还是不行,有大神 ...

直接拆颗粒就完了。这主控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一钱不值。最好同时也是最便宜的主控就是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1120开b0kb有人成功过吗?我试了无数次也搞不定,w25q40e芯片,R7/R14跳线,都搞过了,还是不行,有大神 ...

先选擦除全部开,开完以后自动识别在取消擦除全部就开出来了

楼主:
之前网上找了好多这个开卡软件测试都失败是因为软件有问题,这些都是我花钱买的可以用的版本,只要选对颗粒按照我的方法就肯定能开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选擦除全部开,开完以后自动识别在取消擦除全部就开出来了

B0KB的板子背面有颗八脚芯片,和海力士的不一样,没那么容易搞定。你可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nv1120&page=1

网友:
谢谢分享 …
Marvell 88ss9174 bkk2主控有吗

网友:
有八脚芯片的很难开,基本都是拆颗粒了。

网友B(2024-04-30):
请问一下楼主,我这个盘(88NV1120+H27QFG8PEM5R)
用你发的众多软件中哪个合适?

转接卡用什么芯片的合适?
我手头就两个转接卡,一个是JM20339的,一个是JMS5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我这个盘(88NV1120+H27QFG8PEM5R)
用你发的众多软件中哪个合适?

你这个用这些软件都不行,你拆片子搬板吧。开卡准备格asm1153e和jsm578俩种就都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我这个盘(88NV1120+H27QFG8PEM5R)
用你发的众多软件中哪个合适?

这个颗粒是最早公开的1120固件。不认ROM模式可能是短接点没找对。有的主板并不是短接12,而是短接23,或者其他。慢慢琢磨。
不过这个主控性能拉胯的狠,这个颗粒最好的归宿应该是2256K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用这些软件都不行,你拆片子搬板吧。开卡准备格asm1153e和jsm578俩种就都够用了 ...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4-06-12):
拆开之后颗粒丝印TS2512G944 010319HT,应该使用哪个工具?板子上有8脚的SPI FLASH,型号IW25WQ040

网友(2024-08-06):
我是QFG8PDM, KINGBANK KP330 120G ,
捣鼓了半天,每次都短接rom成功16M, 但是所有的MPTOOL我都试过了,就是不显示SSD,求解。

网友:
镁光颗粒 MT29F256G08EBHAF ,表示无奈啊!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我这个盘(88NV1120+H27QFG8PEM5R)
用你发的众多软件中哪个合适?

海力士的颗粒,好像比镁光的好开

网友:
谢谢分享 …
Marvell 88ss1322主控有吗

网友:
金士顿的,88nv1120-btz2 颗粒是pfh28,下载那个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