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OLED手机屏幕深色模式容易烧屏吗

楼主(2024-03-20):
请问OLED手机屏幕深色模式是不是更容易烧屏,为什么不少app都不支持深色模式还是白底黑字的,估计改成深色模式电池续航也不会延长太多时间。

网友A:
该烧还是烧,正常用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烧还是烧,正常用就得了

用了几天深色模式感觉不太好用,有些不太亮的字不容易看清楚。

网友B:
别开90以上高亮度和自动亮度,易烧屏

网友C:
好象深色模式更费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开90以上高亮度和自动亮度,易烧屏

我一般是室内开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亮度就够用了室外会根据光线强度手动调节到能看清楚,自动亮度一直关闭否则室外确实太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深色模式更费电吧。

深色模式对OLED屏幕更省电因为黑色的背景不需要点亮就能显示黑色而液晶屏啥模式耗电量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