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I2258XT + 闪迪14338 量产ID会改变是什么情况?请教各路大神

楼主(2024-03-20):
SMI2258XT + 闪迪14338 ,点击搜索设备查到的ID=45 48 AB A2 7E 51

然后点开始,后面就报错了。报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OE.  OC),再去查ID,变成了四个45 48 A8 A2 76 D1,这是什么情况呢,请各路大神解惑。
另外这两个ID(ID=45 48 AB A2 7E 51   ID=45 48 AB A2 7E 51),哪个是真实的呢?我用ID反查不到芯片的型号,有大神能帮忙查一下吗?谢谢。

网友A:
重新换个固件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换个固件工具吧

有没有好的工具啊,介绍一个。我已经换过好多版本的工具了,只有这个工具能识别出四个ID,别的都是只能识别一个ID,就是45 48 AB A2 7E 51这个。

网友B:
2246的主控情况也是一样,id也能变

网友C:
试试AV的SM2258XT一包通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的主控情况也是一样,id也能变

目前只发现一个版本的工具会变成四个ID,其它版本的都不会。感觉四个ID的才是真实的ID,因为这个闪存是个带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AV的SM2258XT一包通开?

请教是是哪个版本?没找到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id变化的现象,后来放弃了。

网友:
也遇到过id变化的现象

网友:
带锁片子吧

网友D:
看看你的闪存实际是几个ce不就完了了

楼主:
应该是带锁的,不然不可能单片128G只有一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闪存实际是几个ce不就完了了

怎么看呢?用CEID反查型号都查不到。这个ID好象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