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ini4平板电脑开不出机

楼主(2024-03-20):
充电电流不大,去了几个地方,有讲充电口尾插坏了,有讲主板坏了,有讲剧机就会好(我自已知道电池极差了,原来要插着电用,不插电一会儿无电关机)。所以不敢刷机。还有插充电器会出白苹果,充电电流在33mA,白苹果亮。充电尾插买沂很便宜,这烊接难。看插电有反应,连爱思助手电脑上有东西看到,平板不亮,,这是说明尾插没坏?,请教高手附谢。

网友:
弄好了当个MP3用吧。

网友:
换电池,基本就好

网友:
基本就是电池的事!

楼主:
谢谢大家,换好电池是否还要刷机,现在不敢刷机刷一半无电,苹果的官方可以免费刷机。外面小店讲是主板坏,充电尾插坏。有一个插剧我没讲,是插着充电摔了一下,mini4平板都讲一体屏,自巳拆换电池很容易弄坏屏,外面去换电池价格贵,万一充电尾插弄,零件不贵,焊接安有芯片段的本领弄不了,充电电流很小,没摔前充电电池大会儿满电,一用几分钟无电了,电池是百分之百要换了,就是不知充电电流变小迈有其他摔坏了。

网友A:
这个自己换个电池啊,像是输出电流不够了

网友:
想用先换电池,不想用另说。

网友B: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799换新机的售后服务,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799换新机的售后服务,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过保了,还有799元换新机?我买自海鲜市场,原是16G,那人已升了128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换个电池啊,像是输出电流不够了

有道理,有专门帮换电池的,155元。

网友C:
刷机看报错咯,如果一直重启,多半是电池挂了

网友:
换上新电池试试。

网友:
换上新电池

网友:
几种可能性,电池久了,损耗大;USB管理芯片坏(U2);尾插坏(很正常);硬盘问题(扩容虚焊或者盘本身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机看报错咯,如果一直重启,多半是电池挂了

刷机苹果官方免费刷机,去了就怕刷一半无电把机弄废了,没让官方免费刷机,充电电流小,充不进电,电池不摔了一下,一下子不行,充电尾插是否有问题吃不准,就是充电流小,如果仅仅电池不好换电池。自巳换电池怕拆坏屏幕。

楼主:
这个开不了机的mini4修好了,是里面缺少一块压往电池和屏幕的排线的铁板,自已拆开换电池,发现了,重用恢复模式全装好了,数据全丢了。运块E板何处有买?

网友D:
电池报废的概率很大。
如果换了电池耗电快,就是电源ic有问题。
换电池+换ic加起来差不多要200了。
这机器现在也就200块,修还是不修完全看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报废的概率很大。
如果换了电池耗电快,就是电源ic有问题。
换电池+换ic加起来差不多要200了。

电池是自巳买的,51元,压板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