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完全拆APC Smart-UPS 750在线互动式小型商用不间断电源,并更换电池

楼主(2024-03-20):
这个机器使用了两三年了,主要接的电脑,去年有几次突然停电后,设备根本带不起电脑,而且根本来不及关机就自动断电了,从设备信息里面看到机器是18年1月组装的,猜想电池肯定也应该快挂了吧,因此考虑换电池,这个设备换电池,非常的友好,完全可以不用螺丝刀,徒手更换,这个设计值得点赞,整机除了前面板是塑料,其他都是铁皮,加上两个电池,因此很重,大概在30斤左右,在换电池时,顺便拆了外壳,看看大概。

机器前脸,已经关机了,那就再临时开机看看情况

机器前面有个点阵显示屏,可以显示很多信息,而且机器开机默认是没有打开输出的,需要手动打开输出;目前是没有输入、没有输出的情况。

电池是2018年1月安装,也就意味着机器是18年组装的了

累计统计电量共441kw

电池电压25v,但是实际电池已经报废了

机器屁股,由于是进口的非国标产品,因此输出插座不能直接使用,安排上转接头即可;后部还有扩展卡插槽及USB通讯口和串口,实际我有三台这个设备,另一台设备屁股上是直接有网卡的,可以直接接入局域网,但是这台没有网卡,估计是低配版,但是也可以通过插入扩展卡使用。

直接用手扣前脸两侧,即可扣出前面板

直接拔出上面两个白色卡扣,即可看到电池仓

打开前盖板,电池底部有胶条,直接抽出电池即可

原机电池及电池仓,电池直接推入后,通过插口固定;电池使用的是两个12v 7ah电瓶串联使用。

这是新换的电池,京东买的,由于原电池是两个用双面胶粘起来的,因此新电池用胶带固定。

顺便拆掉外壳看看

直接拆掉底部四个螺丝即可解掉外壳,外壳螺丝带防滑垫圈

设备没坏,就不深入拆解了,而且拆了我也不会装。
整机做工很好,主变压器很大,上面整个电路板。

装好后,连接电脑,打开软件调整电池安装时间

PowerChute

机器带一个软件,可以通过串口或者USB链接,进行设置或者查看设备状态,以上是菜单明细,就不进行详述了

装好后,放在架子最下面,主要连接电脑和两个显示器,总负载大概100多瓦,烤鸡的话,大概250w左右。右边是220——100的变压器。

如有描述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海涵
======================完=====================

网友:
UPS只能做电脑断电后应急用,寿命比较短,我之前一个用来店铺断电供电,给两根20+20W的日光灯供电,一两年从30多分钟变成5分钟,保修换电池也用不了几分钟。打算换个移动电源了

网友:
不间断电源是保护电脑在停电后数据不丢失而设计,不能长时间使用而损坏电瓶。

网友:
容量不大,只够应急

网友:
看着不错   做工可以啊

网友:
很新,结构还可以

网友:
UPS蓄电池 是正常的耗材, 春、秋 俩季都要维护一下……

网友A:
在线式的质量看着不错的,除非机房一般用的都是简单不在线的。

楼主:
国外有个老外,把这个UPS外接了两个大电瓶,搞的我也好想试试啊,因为家里有电动三轮车替换下来的电池,很大,很重。

网友:
谢谢分享,弘扬diy精神

网友B:
楼主:你要超过老外,直接改锂电池

Make China Great Again

网友:
这东西正面外观看的我毛骨悚然

网友:
可以换一个锂电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式的质量看着不错的,除非机房一般用的都是简单不在线的。 ...

叫【后备式】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要超过老外,直接改锂电池

Make Great China Again

好像不能用锂电池吧

网友C:
我的APC 电瓶不行了  天天就滴滴滴的报警 隔一个小时就响个5-6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外有个老外,把这个UPS外接了两个大电瓶,搞的我也好想试试啊,因为家里有电动三轮车替换下来的电池 ...

这个机子是可以外接电瓶的,apc很多机子都支持外接电瓶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后备式】把,

APC Smart-UPS都是在线式的,市电进来都要经过变压器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APC 电瓶不行了  天天就滴滴滴的报警 隔一个小时就响个5-6秒...

你这个更大了,1500va的了,还有机柜,老哥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是可以外接电瓶的,apc很多机子都支持外接电瓶组的

嗯,里面的电池接口是接插件式的,也方便,但是不知道,这种能用锂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