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了个魔镜慧眼的摄像头,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编程器固件刷刷。。。

楼主(2024-03-21):
哪位大神给个固件试试。能支持录像机就行。

网友:
到专业网站上去找,在那这方面的人才多。

网友:
这种太冷门了

网友:
MStar的固件可不好找……

楼主:
不知卖这个开发板的能不能给个固件试试

楼主:
贴一段TTL数据看能不能找到后台地址改改固件

IPL g40bd5ed
D-0a

HW Reset
SPI 54M
128MB

BIST0_0001-OK

MXP found at 0x00020000

offset:00010000

Checksum OK

IPL_CUST g40bd5ed
MXP found at 0x00020000

offset:00030000

XZ decomp_size=0x0004337c

U-Boot 2015.01 (Mar 01 2021 - 17:10:20)

Version: I6g#######
I2C:   ready
DRAM:
WARNING: Caches not enabled
MMC:   MStar SD/MMC: 0
nor_flash_mxp allocated success!!
Flash is detected (0x0B05, 0xC8, 0x40, 0x18)
SF: Detected nor0 with total size 16 MiB
MXP found at mxp_offset[3]=0x00020000, size=0x1000
can not found mxp record: UBOOT_ENV
Flash is detected (0x0B05, 0xC8, 0x40, 0x18)
SF: Detected nor0 with total size 16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Motor Gpio init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gpio debug MHal_GPIO_Pad_Set:603
Net:   MAC Address 00:30:1B:BA:02:DB
Auto-Negotiation...
Link Status Speed:100 Full-duplex:1
sstar_emac
Flash is detected (0x0B05, 0xC8, 0x40, 0x18)
SF: Detected nor0 with total size 16 MiB
SF: 2097152 bytes @ 0x60000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22000000 ...
   Image Name:   MVX4##I6B0g#######KL_LX409##[BR: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lzma compressed)
   Data Size:    2058832 Bytes = 2 MiB
   Load Address: 20008000
   Entry Point:  2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XZ] !!!reserved 0x21000000 length=0x 1000000 for xz!!
   XZ: uncompressed size=0x412000, ret=7
OK
atags:0x20000000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ux version 4.9.84 (root@ubuntu) (gcc version 4.9.4 (Buildroot 2017.08-gc7bbae9-dirty) ) #21 PREEMPT Mon Apr 12 16:39:50 CST 2021
CPU: ARMv7 Processor [410fc075] revision 5 (ARMv7), cr=50c53c7d
CPU: div instructions available: patching division code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early_atags_to_fdt() success
OF: fdt:Machine model: INFINITY6B0 SSC009B-S01A QFN128
LXmem is 0x7fe0000 PHYS_OFFSET is 0x20000000
Add mem start 0x20000000 size 0x7fe0000!!!!

LX_MEM  = 0x20000000, 0x7fe0000
LX_MEM2 = 0x0, 0x0
LX_MEM3 = 0x0, 0x0
EMAC_LEN= 0x0
DRAM_LEN= 0x0
deal_with_reserve_mma_heap memblock_reserve success mma_config[0].reserved_start=
0x24ae0000

cma: Reserved 2 MiB at 0x24800000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9018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root=/dev/mtdblock3 rootfstype=squashfs rw init=/linuxrc LX_MEM=0x7fe0000 mma_heap=mma_heap_name0,miu=0,sz=0x3500000 mma_memblock_remove=1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2048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Memory: 69356K/76672K available (2518K kernel code, 224K rwdata, 1172K rodata, 104K init, 172K bss, 5268K reserved, 2048K cma-reserved)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c00000 - 0xfff00000   (3072 kB)
    vmalloc : 0xc5000000 - 0xff800000   ( 936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c4ae0000   (  74 MB)
    modules : 0xbf800000 - 0xc0000000   (   8 MB)
      .text : 0xc0008000 - 0xc027dc30   (2520 kB)
      .init : 0xc03c6000 - 0xc03e0000   ( 104 kB)
      .data : 0xc03e0000 - 0xc04183f0   ( 225 kB)
       .bss : 0xc041a000 - 0xc04451f0   ( 173 kB)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Build-time adjustment of leaf fanout to 32.
NR_IRQS:16 nr_irqs:16 16
ms_init_main_intc: np->name=ms_main_intc, parent=gic
ms_init_pm_intc: np->name=ms_pm_intc, parent=ms_main_intc
ss_init_gpi_intc: np->name=ms_gpi_intc, parent=ms_main_intc
Find CLK_cpupll_clk, hook ms_cpuclk_ops
arm_arch_timer: Architected cp15 timer(s) running at 6.00MHz (virt).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mask: 0xffffffffffffff max_cycles: 0x1623fa770, max_idle_ns: 440795202238 ns
sched_clock: 56 bits at 6MHz, resolution 166ns, wraps every 4398046511055ns
Switching to timer-based delay loop, resolution 166ns
console [ttyS0] enabled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12.00 BogoMIPS (lpj=60000)
pid_max: default: 4096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200081c0 - 0x200081f0
devtmpfs: initialized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2 part 30 variant 7 rev 5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19112604462750000 ns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16 (order: -4, 448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Version : MVX4##I6B0g#######KL_LX409##[BR:g]#XVM

GPIO: probe end[ss_gpi_intc_domain_alloc] hw:42 -> v:49
[MS_PM_INTC] hw:20 -> v:52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4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8 bytes.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2, 20480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UDP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0, 614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0, 614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_cortex_a7 PMU driver, 5 counters available
workingset: timestamp_bits=30 max_order=15 bucket_order=0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jffs2: version 2.2.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default)
libphy: Fixed MDIO Bus: probed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i2c /dev entries driver
1f221000.uart0: ttyS0 at MMIO 0x0 (irq = 37, base_baud = 10800000) is a unknown
1f221200.uart1: ttyS1 at MMIO 0x0 (irq = 38, base_baud = 10800000) is a unknown
1f220400.uart2: ttyS2 at MMIO 0x0 (irq = 40, base_baud = 10800000) is a unknown
[MS_PM_INTC] hw:7 -> v:59
[MS_PM_INTC] hw:8 -> v:60
MSYS: DMEM request: [emac0_buff]:0x00000812
MSYS: DMEM request: [emac0_buff]:0x00000812 success, CPU phy:@0x24844000, virt:@0xC4844000
libphy: mdio: probed
mdio_bus mdio-bus@emac0: /soc/emac0/mdio-bus/ethernet-phy@0 has invalid PHY address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0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1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2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3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4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5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6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7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8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9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10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11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12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13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14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15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16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17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18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19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20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21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22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23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24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25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26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27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28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29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30
mdio_bus mdio-bus@emac0: scan phy ethernet-phy at address 31
[emac_phy_connect][3328] connected mac emac0 to PHY at mdio-bus@emac0:00 [uid=11112222, driver=SStar 10/100 Ethernet Phy]
ms_rtcpwc 1f006800.rtcpwc: rtc core: registered 1f006800.rtcpwc as rtc0
[gpioi2c] sda-gpio=8, scl-gpio=9
MSYS: DMEM request: [BDMA_FSP_WBUFF]:0x00010040
MSYS: DMEM request: [BDMA_FSP_WBUFF]:0x00010040 success, CPU phy:@0x24850000, virt:@0xC4850000
[Ser flash] phys=0x24850000, virt=0xc4850000, bus=0x04850000 len:0x10040
[FSP] Flash is detected (0x0B05, 0xC8, 0x40, 0x18) ver1.1
[FSP] 1-1-1 FAST_READ MODE
mtd .name = NOR_FLASH, .size = 0x01000000 (16MiB)
.erasesize = 0x00010000 .numeraseregions = 0
MXP_PARTS!!
MXP found at mxp_offset[3]=0x00020000, size=0x1000
Creating 9 MTD partitions on "NOR_FLASH":
0x000000000000-0x000000050000 : "boot"
0x000000050000-0x000000060000 : "envs"
0x000000060000-0x000000260000 : "kernel"
0x000000260000-0x000000720000 : "rootfs"
0x000000720000-0x000000c10000 : "user"
0x000000c10000-0x000000f50000 : "app"
0x000000f50000-0x000000ff0000 : "custom"
0x000000ff0000-0x000001000000 : "data"
0x000000000000-0x000001000000 : "all"
MSYS: DMEM request: [AESDMA_ENG]:0x00001000
MSYS: DMEM request: [AESDMA_ENG]:0x00001000 success, CPU phy:@0x24845000, virt:@0xC4845000
MSYS: DMEM request: [AESDMA_ENG1]:0x00001000
MSYS: DMEM request: [AESDMA_ENG1]:0x00001000 success, CPU phy:@0x24846000, virt:@0xC4846000
[ms_cpufreq_init] Current clk=799999872
[NOTICE]Each grp bit0 must be enabled!

[NOTICE]pwm-isr(53) success. If not i6e or i6b0, pls confirm it on .dtsi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sit: IPv6, IPv4 and MPLS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ThumbEE CPU extension supported.
[ms_rtc_ISOCTL][395] RTCPWC fail to enter correct state and possibly caused by no power supplied
Please set rtc timer (hwclock -w)
ms_rtcpwc 1f006800.rtcpw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OF: fdt:not creating '/sys/firmware/fdt': CRC check failed
VFS: Mounted root (squashfs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31:3.
devtmpfs: mounted
This architecture does not have kernel memory protection.
random: linuxrc: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random: rcS: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random: mount: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_ _ _ _ _ _ _ _ _ _ random: S00devs: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_ _
            \  _  _   _  _ random: mkno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_ ___
            / /__/ \ |_/
random: mkno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__   /  -  _ ___
random: mkno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  / /  / /
  _ _ _random: mkno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_/ /  /  \_/  \_ ______
______random: mkno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andom: S01udev: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RCS]: /etc/init.d/S00devs
mknod: /dev/console: File exists
mknod: /dev/null: File exists
[RCS]: /etc/init.d/S01udev
/etc/init.d/S01udev: line 9: udevd: not found
/etc/init.d/S01udev: line 10: udevadm: not found
[RCS]: /etc/init.d/S80network
[RCS]: /etc/init.d/S90app
Wed Jan  1 00:00:00 UTC 2020
net.ipv4.tcp_fin_timeout = 20
net.ipv4.tcp_keepalive_intvl = 60
net.ipv4.tcp_keepalive_probes = 5
net.ipv4.tcp_keepalive_time = 120
net.ipv4.tcp_max_tw_buckets = 64
net.ipv4.tcp_syn_retries = 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ehci monitor start running
Mstar_ehc_init version:20180309
Sstar-ehci-1 H.W init
Get power-enable-pad from DTS GPIO(64)
Titania3_series_start_ehc start
[USB] config miu select [70] [e8] [ef] [ef]
[USB] enable miu lower bound address subtraction
[USB] init squelch level 0x2
[USB] no platform_data, device tree coming
[USB][EHC] dma coherent_mask 0xffffffffffffffff mask 0xffffffffffffffff
BC disable
[USB] soc:Sstar-ehci-1 irq --> 43
Sstar-ehci-1 soc:Sstar-ehci-1: EHCI Host Controller
Sstar-ehci-1 soc:Sstar-ehci-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Sstar-ehci-1 soc:Sstar-ehci-1: irq 43, io mem 0xfd284800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usb usb1: Product: EHCI Host Controller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4.9.84 ehci_hcd
usb usb1: SerialNumber: mstar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grace: exports duplicate symbol locks_end_grace (owned by kernel)
insmod: can't insert '/config/modules/4.9.84/grace.ko': invalid module format
sunrpc: exports duplicate symbol svc_pool_stats_open (owned by kernel)
insmod: can't insert '/config/modules/4.9.84/sunrpc.ko': invalid module format
lockd: exports duplicate symbol lockd_down (owned by kernel)
insmod: can't insert '/config/modules/4.9.84/lockd.ko': invalid module format
>> [sdmmc] ms_sdmmc_probe
ms_sdmmc_init_slot
[Padmux]reset PAD54(reg 0x101e00:8; mask0xc) t0 GPIO (org: SD_MODE)
delay 100000
>> [sdmmc_0] Probe Platform Devices
ms_sdmmc_init_slot
[Padmux]reset PAD93(reg 0x101e00:8; mask0x100) t0 GPIO (org: SDIO_MODE)
delay 100000
>> [sdmmc_1] Probe Platform Devices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print_sense_hdr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mode_sense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device_get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get_sense_info_fld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get_vpd_page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cam_bios_param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command_normalize_sense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init_io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device_set_state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test_unit_ready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block_when_processing_errors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register_driver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ioctl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device_put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sd_probe_domain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sd_pm_domain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dev_prefix_printk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report_opcode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md_printk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mode_select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ioctl_block_when_processing_errors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execute_req_flags (err 0)
sd_mod: Unknown symbol scsi_set_medium_removal (err 0)
insmod: can't insert '/config/modules/4.9.84/sd_mod.ko': unknown symbol in modulmstar notify driver install successfully
e or invalid parameter
[emac_phy_link_adjust] EMAC Link Up
mhal: loading out-of-tree module taints kernel.
mhal: module license 'PROPRIETARY' taints kernel.
Disabling lock debugging due to kernel taint
mhal driver init
[CSI] probe
Request CSI IRQ[0]#32
CSI interrupt registered
vif driver probe
Create device file. vif_ints,0
venc_probe:890 venc driver is probed.
jpe driver probed
[DRV_SCL_MODULE] [_DrvSclVpeModuleInit @ 142]
[Isp_Driver_Init]
[s32CurClkIdx] = 5
[ISP] Request IRQ: 31, 57
[IspMid_Driver_Init]
ispsclttl:0
~~~~~~~~~~~ Mload Inside init module ~~~~~~~~~~~~~~~
DivpProcInit 526
module [sys] init
MI_SYSCFG_SetupMmapLoader default_config_path:/config/config_tool, argv1:/config/load_mmap,argv2:/config/mmap.ini
Function = init_glob_miu_kranges, Line = 728, Insert KProtect for LX @ MIU: 0
Function = init_glob_miu_kranges, Line = 737, [INIT] for LX0 kprotect: from 0x20000000 to 0x27FE0000, using block 0
config...... cmdpath:/config/config_tool, argv0:load_config
config...... cmdpath:/config/config_tool, argv1:/misc/config.ini
config...... cmdpath:/config/config_tool, argv2:/misc/PQConfig.ini
config...... cmdpath:/config/config_tool, argv3:(null)
function:parese_Cmdline,pCmd_Section:0x7fe0000
mm
a_
he
ap
_n
am
e0
    miu=0,sz=3500000  reserved_start=24ae0000
r_front->miuBlockIndex:0,r_front->start_cpu_bus_pa:0x20000000,r_front->start_cpu_bus_pa+r_front->length:0x24ae0000
mi_sys_mma_allocator_create success, heap_base_addr=24ae0000 length=3500000
Kernel CONFIG_HZ = 100
Sigmastar Module mi_sys version: project_commit.a8e28a0 sdk_commit.d0df0a8 build_time.20201022150013
module [sensor] init
module [ao] init
module [rgn] init
module [vpe] init
module [shadow] init
module [vif] init
module [venc] init Oct 22 2020 15:00:51
module [divp] init
module [ai] init
timer_modules: request_irq successful
Timer_open:successful!
[ss_gpi_intc_domain_alloc] hw:51 -> v:63
[ss_gpi_intc_domain_alloc] hw:52 -> v:64
[ss_gpi_intc_domain_alloc] hw:53 -> v:65
[ss_gpi_intc_domain_alloc] hw:54 -> v:66
[ss_gpi_intc_domain_alloc] hw:55 -> v:67
[ss_gpi_intc_domain_alloc] hw:56 -> v:68
[ss_gpi_intc_domain_alloc] hw:57 -> v:69
[ss_gpi_intc_domain_alloc] hw:58 -> v:70
CHRDEV "snr_detect" major number 232 goes below the dynamic allocation range

I6B0 Sensor configuration, PdnPad=1, RstPad=1, MCLK=0, PWD_PIN=1, RST_PIN=1

driver for snr_detect.0 (232,0) registered
count= 2
ERROR: Bus[1] in ms_i2c_xfer_write: Slave dev NAK, Addr: 0x6e, Data: 0xf0

reg=0xf0 value= i2c_read(0x6e, real= 32
[gc2053]error reg[0xf0]=i2c_read(0x6e, 32
snr_detect removed!
CHRDEV "snr_detect" major number 232 goes below the dynamic allocation range

I6B0 Sensor configuration, PdnPad=1, RstPad=1, MCLK=0, PWD_PIN=1, RST_PIN=1

driver for snr_detect.0 (232,0) registered
count= 2
ERROR: Bus[1] in ms_i2c_xfer_write: Slave dev NAK, Addr: 0x60, Data: 0x31 0x7

reg=0x3107 value= i2c_read(0x60, real= 204
[sc3335]error reg[0x3107]=i2c_read(0x60, 204
snr_detect removed!
CHRDEV "snr_detect" major number 232 goes below the dynamic allocation range

I6B0 Sensor configuration, PdnPad=1, RstPad=1, MCLK=0, PWD_PIN=1, RST_PIN=1

driver for snr_detect.0 (232,0) registered
count= 2
ERROR: Bus[1] in ms_i2c_xfer_write: Slave dev NAK, Addr: 0x60, Data: 0x31 0x7

reg=0x3107 value= i2c_read(0x60, real= 203
[sc2332]error reg[0x3107]=i2c_read(0x60, 203
snr_detect removed!
CHRDEV "snr_detect" major number 232 goes below the dynamic allocation range

I6B0 Sensor configuration, PdnPad=1, RstPad=1, MCLK=0, PWD_PIN=1, RST_PIN=1

driver for snr_detect.0 (232,0) registered
count= 2
reg=0x3f0 value= 0x46 real= 70
reg=0x3f1 value= 0x53 real= 83
Connect gc4653_init_driver linear to sensor pad 0
snr_detect removed!
GC4653
Do You Want to Run Application ? (y/n)
killall: telnetd: no process killed
killall: Plugin: no process killed
[MS_PM_INTC] hw:9 -> v:71

...Start /opt/app/iserver application ...
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MDev_EMAC_ndo_change_mtu][3412] change mtu size from 1500 to 1450
[AHUI] [app.cpp:1510](795): app start, eth0:1, wlan0:0
Start Plugin...
wait dev[usb0]............
[AHUI] [vs_net_func.cpp: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1088](795): net_apply_net_mac() eth0 mac_value: 02:00:01:1A:EF:A3, ethx mac_value: , work mac: 02:00:01:1A:EF:A3
ifconfig: SIOCSIFHWADDR: No such device

==========================================================random: fast init done
=======
                 build time : 2022-04-06 10:31:24
                 app        : iserver
                 author     : xuhui
                 version    : 2.4.3.2022040610
                 model      : DX-M400CIW8F_ZP
                 p2p        : FRMJXQJ0000000006770TUTK
                 hid        : D01190002399747
                 GB28181    : 鍥涘窛鐢典俊榄旈暅
                 4G_LTE     : yes
=================================================================
XiaoDuan
2020-01-01 00:00:18 iserver starting....
[AHUI] [app.cpp:885](795): work is not mount mode!
[AHUI] [settings/vs_settings.cpp:120](795): settings_load_system, support wifi ap mode: 0
[AHUI] [settings/vs_settings.cpp:1455](795): settings_load_net() fail: /mnt/custom/confi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g/wifi.json
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AHUI] [settings/vs_sett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ings.cpp:1766](795): settings_load_misc() param
[AHUI] [settings/vs_settings.cpp:2009](795): settings_load_osd() param
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AHUI] [app.cpp:885](795): work is not m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ount mode!
[AHUI] [ipc/vsipc.cpp:6164](795): enable watchdog=4
[AHUI] [utils/vs_shell_cmd.c:186](795): add help to list

goto mstar_main start....
[AHUI] [utils/vs_shell_cmd.c:343](795): shell_server_thread() running.
[AHUI] [utils/vs_shell_tcpserver.c:67](795): vshell_socket_handle(6) running.

[AHUI] [ipc/vs_gpio.c:120](795): vs_gpio_open(079) ! dir: 1
[AHUI] [ipc/vs_gpio.c:120](795): vs_gpio_open(078) ! dir: 1
[AHUI] [ipc/vsipc.cpp:1663](795): ##SENSOR_ID = 9
[AHUI] [client [795] connected, module:sys
utils/vs_shell_cclient [795] connected, module:sensor
md.c:186](795): add ipc to list

[AHUI] [ipc/vsipc.cpp:4961](795): Step1:  init SYS

(ST_Sys_Init 23)exec function pass
(ST_Sys_Init 26)exec function pass
[INFO]:ST_Sys_Init[27]:
u8Version:Sigmastar Module mi_sys version: project_commit.a8e28a0 sdk_commit.d0df0a8 build_time.20201022150013
(ST_S[MI WRN ]: _MI_SYS_IMPL_GetOutputPortInfo[2790]: not found [eModId 7,u32DevId 0, chnID=0, outputPortId=2]
ys_Init 29)exec [MI WRN ]: _MI_SYS_IMPL_GetOutputPortInfo[2790]: not found [eModId 12,u32DevId 0, chnID=0, outputPortId=0]

function pass
[client [795] connected, module:vpe
chipidx 4
INFO]:ST_Sys_Ini[DRV_SCL_MODULE] [DrvSclModuleClkInit @ 316] Use Default Clk [240000000]
CmdqProcInit 821
t[30]:
u64Pts:[CMDQ0] Virtual IRQ: 30
CmdQ Free ID = 0, IspLocalCmdQHnd = 0xbf9dd560
0x14bb81d
(ST_SISP_IRQ_WQ_FRAME_DONE add WQ error! fpCB=0x0, pData=0x0
ys_Init 33)exec CamOsMutexInit already inited, LR:0xBF8FD83D
function pass
(CameraIsp_EnableChannel3A, ch:0 data:  (null)
CameraIsp_EnableCus3A AE=1, AWB=0, AF=0
ST_Sys_Init 36)exec function pass
[AHUI] [ipc/vsipc.cpp:1703](795): index 0, Crop(0,0,2560,1440), outputsize(2560,1440), maxfps 30, minfps 5, ResDesc

[AHUI] [ipc/vsipc.cpp:1903](795): SAMPLE_COMM_VI_GetSensorInfo() supp_size: 2560x1440
[AHUI] [ipc/vsipc.cpp:1903](795): SAMPLE_COMM_VI_GetSensorInfo() supp_size: 1920x1080
[AHUI] [ipc/vsipc.cpp:1903](795): SAMPLE_COMM_VI_GetSensorInfo() supp_size: 1280x720
[AHUI] [ipc/vsipc.cpp:1903](795): SAMPLE_COMM_VI_GetSensorInfo() supp_size: 720x576
[AHUI] [ipc/vsipc.cpp:1903](795): SAMPLE_COMM_VI_GetSensorInfo() supp_size: 640x360
[AHUI] [ipc/vsipc.cpp:1912](795): SAMPLE_COMM_VI_GetSensorInfo() fbl0:0, fbl1:1, total:CameraIsp_EnableChannel3A, ch:0 data:  (null)
CameraIsp_EnableCus3A AE=1, AWB=1, AF=0
5
[ConfigMMclient [795] connected, module:vif
AHeap] alloc or free:1 ,result is 0x0,   size(0x3fc000), ID:0
[ConfigMMAHeap] alloc or free:1 ,result is 0x0,   size(0x2a3000), ID:1
[ConfigMMAHeap] alloc or free:1 ,result i[CMDQ1] Virtual IRQ: 30
s 0x0,   size(0x8cc000), ID:11
[ConfigMMAHeap] alloc or free:1 ,result is 0x0,   size(0xbe0000), ID:3
[ConfigMMAHeap] alloc or free:1 ,result is 0x0,   size(0x5fa000), ID:5
[ConfigMMAHeap] alloc or free:1 ,result is 0x0,   size(0x52c000), ID:12
[ConfigMMAHeap] alloc or free:1 ,result is 0x0,   size(0x10000), ID:15
[ConfigMMAHeap] alloc or free:1 ,result is 0x0,   size(0x20000), ID:17
[AHUI] [ipc/vsipc.cpp:5000](795): stream 0, bm:1, fbl:0, fps:20, 2000kpbs
[AHUI] [ipc/vsipc.cpp:5000](795): stream 1, bm:1, fbl:1, fps:15, 680kpbs
[AHUI] [ipc/vsipc.cpp:5075](795): start vif

beal.......mode 24 24  .....
CUS3A ver : Sigmastar Module misc_cus3a version: project_commit.a8e28a0 sdk_commit.d0df0a8 build_time.20201022150139
[MI_ISP_CUS3A_Enable] AE = 1, AWB = 0, AF = 0
change isproot : /config/iqfile
Load iq file /config/iqfile/iqfile0.bin
[MI_ISP_CUS3A_Enable] AE = 1, AWB = 1, AF = 0
start stream venc
client [795] connected, module:rgn
[AHUI] [client [795] connected, module:venc
ipc/vsipc.cpp:25Create mi dev0
36](795): VPSS_SCreate mi dev0
[MI WRN ]: _MI_VENC_CreateMiDevice[7816]: mi device:0 has been inited
Create mi dev1
tart(VencChn=0) Create mhal DEV0.
[ven-w][wrap] illegal width and height. will use default value (2688 1952)
enType=3, eRcMod[ven-m][wrap] venc_dev_preset:1390 GetMMaHeapName s32Ret=0xa009201f, u8MMAHeapName=.
e=3, u32Profile=[ven-m][wrap] fw_path /config/venc_fw/chagall.bin
0, kbps=2000, frame_rate=20, width:2560, height:1440

[AHUI] [ipc/vsipc.cpp:2556](795): Vpe create port w 2560 h 1440

xxxxxxxxxxx........ST_Vpe_StartPort......0  1....
Create mhal DEV1.
[ven-w][wrap] venc MMA callback function duplicate registration Force OverWrite!!
[ven-w][wrap] venc dev created, not support set E_MHAL_VENC_MAX_ENCODE_RESOLUTION, pls set before createdev
Create mhal DEV2.
[AHUI] [ipc/vsipc.cpp:1517](795): vencChnAttr->stVeAttr.eType = 3, 2560*1440

[AHUI] [utils/vs_media_buffer.cpp:574](795): mb_writer_open() type=0, alloc_size=1536000, cache_num=32
[AHUI] [ipc/vsipc.cpp:2916](795): VPSS_DVIP_VENC_Bind(VencChn=0) enType=3, eRcMode=3, u3
===== [MhalCameraOpen] begin ===== VifMask : 3
Ch= 0, SNR ID: 0x0, VifCh = 0x0, PreOpen = 0
3DNR = 1, Rotation = 0, AckTie : 0
(W, H): (2560, 1440)
PixelFmt: 1, BayerID: 1, YuvOrder: 0
Mode: 0, HdrType: 0
2Profile=0, kbps[CameraReadIqData] isp root is /config/iqfile, nCh = 0
=2000, frame_rate=20, width:2560, height:1440

[AHUI] [ipc/vsipc.cpp:2944](795): Bind type 16, para 720

[AHUI] [ipc/vs_osd.cpp:1578](795): vsipc_osd_open() font scale: 64, w=2560, h=1440
[sstar ae_init] isp_gain_max = 0x3fff, sgl_min = 0x400, sgl_max = 0xc2000, sgs_min  0x400, sgs_max = 0xc2000
[sstar ae_init], shl_min = 22 us, shl_max = 200000 us, shl_step = 22222 us, shs_min = 22 us, shs_max = 200000 us, shs_step = 22222 us
[sstar ae_init], FNum = 18, fps = 30
change isproot : /config/iqfile
Load iq file /config/iqfile/iqfile0.bin
[AHUI] [ipc/vs_osd.cpp:1829](795): OSD RGN OSDHandle = 0, x:1582, y:16, w:914, h:74
[AHUI] [ipc/vsipc.cpp:3515](795): vsipc_osd_open(0) oklient [795] connected, module:divp
0m
[AHUDIP Device ID [0] has already init.
I] [ipc/vsipc.cpp:2536](795): VPSS_Start(VencChn=1) enType=3, eRcMode=3, u32Prof[DIP] Virtual IRQ: 36

ile=0, kbps=680, frame_rate=15, width:1920, height:1080

[AHUI] [ipc/vsipc.cpp:2556](795): Vpe create port w 1920 h 1080

xxxxxxxxxxx........ST_Vpe_StartPort......0  2....
[AHUI] [ipc/vsipc.cpp:1517](795): vencChnAttr->stVeAttr.eType = 3, 1920*1080

[AHUI] [utils/vs_media_buffer.cpp:574](795): mb_writer_open() type=1, alloc_size=512000, cache_num=27
[AHUI] [ipc/vsipc.cpp:2916](795): VPSS_DVIP_VENC_Bind(VencChn=1) enType=3, eRcMode=3, u32Profile=0, kbps=680, frame_rate=15, width:1920, height:1080

Bind type 1, para 0
[AHUI] [ipc/vs_osd.cpp:1578](795): vsipc_osd_open() font scale: 48, w=1920, h=1080
[AHUI] [ipc/vs_osd.cpp:1829](795): OSD RGN OSDHandle = 8, x:1190, y:12, w:682, h:56
[AHUI] [ipc/vsipc.cpp:3515](795): vsipc_osd_open(1) ok
[AHUI] [ipc/vsipc.cpp:7575](795): vsipc_control_ircut(gray=0)
[AHUI] [ipc/vsipc.cpp:7495](795): ISP_load_iqfile(): /opt/app/scene/gc4653/day.bin
[MAJOR]: ispvers7 0
6 1
ion(1) in sdk, ispversion(1) in 5 2
4 3
416 180
point :208 90
gpio_request(7) failed!
gpio_request(6) failed!
binfile.
[MINOR]: ispversion(6) in sdk, ispversion(6) in binfile.
************gpio_request(5) failed!
gpio_request(4) failed!
******** Load apgpio_request(0) failed!
gpio_request(1) failed!
i bin Success - /opt/app/scene/gc4653/day.bin **gpio_request(2) failed!
gpio_request(3) failed!
******************
, 7, 6, 5, 4, 0, 1, 2, 3[AHUI] [ipc/vsipc.cpp:2094](795): video_data_thread_one() running.
[AHUI] [ipc/vsipc.cpp:2094](795): video_data_thread_one() running.
mg_chunk_read @@@@ 1111, prt: (0xb67f3008, 927), ((nil), 0), offset: 0, buf: 0x4129e[CMDQ2] Virtual IRQ: 30
4, size: 1024, chunk_size:927
[AHUI] [utils/vs_media_buffer.cpp:917](795): mb_writer_push_video(), assert failed, cond: mg_chunk_read(&media_buf->frames[pos], 0, media_buf->frame_info.buf, sizeof(media_buf->frame_info.buf))
[AHUI] [ipc/vs_osd.cpp:830](795): osd_work_thread() running...
[AHUI] [app.cpp:560](795): thread_priority: range[1--99], adjust level:50
[AHUI] client [795] connected, module:ai
[ipc/ptz_ioctrl.[AUDIO ERROR]DrvAudApiDtsInit, Failed to gpio_request amp-gpio !
c:313](795): ptz[AUDIO ERROR]DrvAudApiDtsInit, amp-gpio will use default:65535 0 !
_reset_by_one_th[_MI_AI_IMPL_AllocTmpBuffer:3801] tmp buffer addr[c6b3f000].
read() running...
[AHUI] [ipc/dev_audio.cpp:1479](795): adi_start, stAiVqeAttr anr: 0, 20, 10, 2
[AHUI] [ipc/ptz_ioctrl.c:655](795): ptz_cruise_thread() running...
[AHUI] [ipc/ptz_ioctrl.c:523](795): ptz_move_thread() running...
mg_chunk_read @@@@ 1111, prt: (0xb6775008, 632), ((nil), 0), offset: 0, buf: 0x412e38, size: 1024, chunk_size:632
[AHUI] [utils/vs_media_buffer.cpp:917](795): mb_writer_push_video(), assert failed, cond: mg_chunk_read(&media_buf->frames[pos], 0, media_buf->frame_info.buf, sizeof(media_buf->frame_info.buf))
_MI_AI_OpenAecLib: success
_MI_AI_OpenVqeLib: success
_MI_AI_OpenSrcLib: success
_MI_AI_OpenG711Lib: success
_MI_AI_OpenG726Lib: success
_MI_AI_OpenAedLib: success
_MI_AI_OpenSslLib: success
_MI_AI_OpenBfLib: success
[_MI_AI_ApcInit:2122] Dev0 Chn0 Vqe buffer size:114676.
[ALGO_MSG_MSG] Checking IC....

[ALGO_MSG_MSG] [APC] APC IC check pass. verclient [795] connected, module:ao
[_MI_AO_Init:1228] Init Ao Gain.
.2019.1205.0000
reg=0x1F003410 clk=12000000, period=0x77

[ALGO_MSG_MSG] [APC] FFT mode: floating point mode

[ALGO_MSGreg=0x1F003408 clk=12000000, u32Duty=0x0
_MSG] [APC] Point Number: 128

[ALGO_MSG_MSG] [APC] Channel: 1

[ALGO_MSG_MSG] [APC] Sample rate: 8000

--------------------------------------------------------------------------------
                                                                                
                                   NEON ENABLE                                  
                                                                                
--------------------------------------------------------------------------------
[ALGO_MSG_MSG] [NR] Converge mode: Normal

[ALGO_MSG_MSG] [AGC] The AudioAgcProcessStruct initial succeed
[ALGO_MSG_MSG] [AGC] AGC IC check pass. ver.2019.1205.0000

[FFT] Please assigned the begining address about FFT workingbuffer in Init.
--------------------------------------------------------------------------------
                                                                                
                                   NEON ENABLE                                  
                                                                                
--------------------------------------------------------------------------------
[ALGO_MSG_MSG] [AGC] The AudioAgcProcessStruct initial succeed
[ALGO_MSG_MSG] [AGC] AGC IC check pass. ver.2019.1205.0000

[FFT] Please assigned the begining address about FFT workingbuffer in Init.
--------------------------------------------------------------------------------
                                                                                
                                   NEON ENABLE                                  
                                   [ss_gpi_intc_domain_alloc] hw:46 -> v:74
                                             
--------------------------------------------------------------------------------
[ALGO_MSG_MSG] [APC] APC internal initialize succeed

[AHUI] [ipc/dev_audio.cpp:2126](795): ado_ai_volume: set acodec micin volume[8]
adi_get_fd = 24
[AHUI] [ipc/vsipc.cpp:6386](795): vsipc module init.
[AHUI] [ipc/vsipc.cpp:6389](795): vsipc_init(), dev_type=1, dev_sub_type=2
[AHUI] [ipc/vsivp.cpp:1650](795): sample_ivp_smd_start() running...
[AHUI] [ipc/vsivp.cpp:619](795): MI_VPE_GetPortMode 1920*1080
[AHUI] [ipc/vsipc.cpp:1401](795): flicker_thread() running...
[AHUI] [ipc/vsipc.cpp:4470](795): light_ctrl_thread() running, dev=0, pwm_light_wkmode=1 ...
[AHUI] [ipc/vsipc.cpp:3754](795): light_day_ir_mode() enter.
[AHUI] [ipc/dev_audio.cpp:635](795): audio_play_thread() running...
[AHUI] [ipc/vsipc.cpp:2284](795): audio_data_thread() running.
[ Plugin offline !!! ]
[AHUI] [ipc/vs_gpio.c:120](795): vs_gpio_open(053) ! dir: 1
[AHUI] [ipc/vsipc.cpp:3773](795): light_day_ir_mode() vsipc_control_ircut=0
_MI_AO_OpenVqeLib: success
_MI_AO_OpenSrcLib: success
_MI_AO_OpenG711Lib: success
_MI_AO_OpenG726Lib: success
[_MI_AO_VqeInit:1262] Apc buffer size:64308.
[ALGO_MSG_MSG] Checking IC....

[ALGO_MSG_MSG] [APC] APC IC check pass. ver.2019.1205.0000

[ALGO_MSG_MSG] [APC] FFT mode: floating point mode

[ALGO_MSG_MSG] [APC] Point Number: 128

[ALGO_MSG_MSG] [APC] Channel: 1

[ALGO_MSG_MSG] [APC] Sample rate: 8000

--------------------------------------------------------------------------------
                                                                                
                                   NEON ENABLE                                  
                                                                                
--------------------------------------------------------------------------------
[ALGO_MSG_MSG] [NR] Converge mode: Normal

[ALGO_MSG_MSG] [APC] APC internal initialize succeed

[AHUI] [ipc/dev_audio.cpp:2155](795): ado_ao_volume(), HI_MPI_AO_SetVolume(4)
[AHUI] [ipc/dev_audio.cpp:639](795): audio_play_thread(), reset ao, rate:8000, soundmode:0, format:0, result:0
>>>plug is runing...
[AHUI] [ipc/ptz_ioctrl.c:334](795): ptz_move = 1

Network handle (0x492e20) is successfully created.
Successfully changed to model #1
[AHUI] [app.cpp:1712](795): main(), get_factory_mode=0, first_run=0
[AHUIiserver (795): drop_caches: 3
] [vs_net_func.cpp:1772](795): net_load_config, if_name=(null)
[AHUI] [vs_net_func.cpp:1792](795): net_load_config, lte_mode=0, ssid:4gnet, pass:12345678, threadid:0
[AHUI] [app.cpp:885](795): work is not mount mode!
[AHUI] [vs_net_func.cpp:1859](795): net_load_config, if_name=eth0, is_wifi=0
[AHUI] [vs_net_func.cpp:1967](795): dhcp eth0
[AHUI] [vs_net_func.cpp:69](795): net_wifi_config_mode(value=0)
[AHUI] [ipc/vsivp.cpp:932](795): ivp_proc_thread() running...
[AHUI] [vs_net_func.cpp:2187](795): net_load_config, done. if=eth0, wifi_cfg_mode=0, g_qrthread_id=0
Successfully changed to model #0
ip: command line is not complete, try option "help"
/tmp/net_scpt.sh: line 3: wpa_cli: not found
kill: you need to specify whom to kill
[AHUI] [ipc/ptz_ioctrl.c:334](795): ptz_move = 1

rm: can't remove '/tmp/network.json':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dhcpc (v1.20.2) started
Sending discover...
[AHUI] [ipc/vsipc.cpp:388](795): ISP_avwb: is_stable=1, rgain=-5695, bgain=-4493, gain_sum=-10188, u32LVx10=0, SensorGain=131072, ISPGain=1024, ISO=0
[AHUI] [ipc/vsipc.cpp:3821](795): ##PWM CLOSE000:: g_u32Iso = 131072
[AHUI] [ipc/vsipc.cpp:3823](795): light_day_ir_mode() vsipc_control_ircut=1
[AHUI] [ipc/vsipc.cpp:7575](795): vsipc_control_ircut(gra

网友(2025-03-08):
这种好像是东舜时代的产品,通电插网线后用IP扫描软件扫一下有新增的IP地址就是摄像头的管理地址,这个IP不是固定的,管理密码可以问电信客服要

网友(2025-08-13):
UBOOT里很容易就刷OpenIPC https://openipc.org/cameras/vendors/sigmastar/socs/ssc337de 我已经刷好 wifi sensor 都正常。 楼主如果方便 请用编程器保存一份原固件发我吧。 我找不到 IRCUT 的GPIO, 调试信息里面有这个过程,但看不到具体值

网友:
我的回复好像被吞了,我再回一次。
楼主,这个设备可以稳定刷 OpenIPC,我的和你的一样 16M 8M固件都可以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