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低成本高颜值的桌面立体声蓝牙音箱DIY

楼主(2024-03-21):
笔记本喇叭声音太低,用有线喇叭线太乱也不方便移动,很需要一对蓝牙音箱。
配件:
小度智能音箱两个(无主板),某宝9.9元一个,两个含运费25.8元
支持TWS蓝牙功放板2块,电压3.7v-5v,含运费30元
一个旧手电钻电池,库存
一块黑胡桃木废料,库存
木蜡油少许,库存
总现金花费55.8元
组装无技术含量,暂时还缺个底板,不过方便散热
立体声听着还不错,听听歌听听网课ok
micro U口充电,可惜不是type C口的,喇叭5w的,电池挺耐用。
成品图:

网友A:
这笔记本派头挺大的,干活的时候两边还站着哼哈二将

网友:
做的很个性也挺漂亮的,用蓝牙确实省了音频线。

网友:
黑胡桃木底座很好看。
----

网友:
  看起来还真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挺好看的呀呀呀

网友:
看起来还真不错,搭配很好。

网友:
左青龙 右白虎,中间摇着拨浪鼓

网友B:
创意不错喇叭是那个3.5插孔连接的吗?

网友C:
老哥。。。这个木底座比喇叭等配件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笔记本派头挺大的,干活的时候两边还站着哼哈二将

非常形象贴切

网友:
看了你的制作忽然有一个疑问,两个音箱应该是两个蓝牙连接吧,这两个蓝牙功放板是一对吗?
然后带着疑问去查了一下术语TWS,又学到了一些东西,感谢楼主。

网友:
想法做法都不错,慢慢的成品和成就。

网友D:
把电池内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意不错喇叭是那个3.5插孔连接的吗?

喇叭是手电钻电池的充电口,另外剪一个充电器头头子。然而这个很鸡肋,还不如另一只直接把线引下去插主板,喇叭和底座利用原喇叭底座四个螺丝孔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这个木底座比喇叭等配件都贵啊

有好几百块这个木头,不值钱。费工,搞了两个下午,不过这不正是乐趣所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池内置就好了

喇叭里面空间狭窄,板子能放下,电池不行

网友:
居然是NEC的笔记本

网友:
蓝牙怎么连接2个音响的。

网友:
纸壳子稍许差那么一点点,搞快亚克力板就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