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TN-1208铅酸电池充电器/附电路图

楼主(2024-03-21):
TN-1208铅酸电池充电器,看起来挺苗条的:

这是背面:

与另外一个12V的充电器对比一下:

两块电路板对比:

电路板比较养眼,元件安装得横平竖直,比对比的那个看起来舒服一些:

背面也不错:

开关管用得比较保守,是2N60,可能是由于输出电流为1.0~1.2A的原因:

因为对这个充电器的外观及电路板比较满意,就有了修好它的动力。
一番检查,发现故障挺严重的。
不出意外,开关管2N60击穿:

检流电阻烧毁:

C1815击穿:

还有光耦1脚的电阻,1/16W的,烧焦了,不知道是多大的阻值,在网上竟然找不到类似的充电器图纸,只好找12V的电源参考,用1K的电阻代换。
220μF/25V的电也容爆了。
更换这几个元件后,用40W灯泡代替保险,通电,有电压输出了:

不过,双色指示灯却没有亮,检测,发现LM358除了8脚电压正常,其它的几个脚的电压都是0V! 测量发现①②③⑤⑥⑦这几个脚都对地短路了。

手头上一时竟找不到LM358,到处翻找旧电路板,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电路板上标注LM358,实际型号是HA17358,不过没问题,这两者是可以互相代换的。

更换HA17358后通电,绿色指示灯亮了。

损坏的元件(220μF/25V忘了拍照):

严重怀疑这个充电器是被用户弄错插在电动车上损坏的!因为充电器似乎没见过输出部分出问题的。

花了不少时间,绘制出电路图,供各位参考:

网友A:
感觉最后的电路图画错了,实际是不是三极管C>MOS G?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动车充电器,原来是12V单块电池的

网友:
顺眼,电容怀孕、、、、鸟。

网友B:
图画的不错,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C:
2楼说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D:
我手头有一块同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确实是被插入48伏电瓶车损毁的,但是换过了元器件,有电压输出,电压太高,达到了70多伏,我量电压时爆了一个输出端电容。请大师指教一下,输出电压高,还有啥问题?

网友:
C9也被楼主更换了,只是没拍照。

网友:
体积小的功率不小

网友:
祝贺修复成功,烧的元件不少,还画了电路图,好帖!

网友:
见过有的电路使用16分之1瓦特电阻的。

网友:
高手啊,牛!赞一个

网友:
看到怀孕的电容了

网友:
典型自激式反激开关电源电路,修理和跑图可以很好了解开关电源原理。

网友:
图估计有错误,这种充电器应该有限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的不错,用什么软件画的?

绘图助手+画图(系统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最后的电路图画错了,实际是不是三极管C>MOS G?

谢谢提醒,只顾绘图,忘了纠错,现在已经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说应该是这样的。

谢谢,大意了,没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有一块同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确实是被插入48伏电瓶车损毁的,但是换过了元器件,有电压输出,电压 ...

这是稳压电路没有起作用,仔细检测一下光耦、TL431及相关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稳压电路没有起作用,仔细检测一下光耦、TL431及相关电阻。

谢谢,回头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