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指教:12864 OLED屏暗屏,基本不显示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21):
几年前买的OLED版本数控风枪,用了没多久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按键操作,编码器操作都正常,风枪也能正常使用,但是屏幕很暗,后来找卖家换了一台。

后换的这台用了有2年左右,之后一直闲置,最近拿出来用发现屏幕完全黑掉,根本无法操作,是不是换屏可以解决呢?

网友:
估计是OLED老化了,不用也会老化。10年左右的MP3播放器就是12864的OLED屏,只有晚上关灯才能看清,估计没救了吧

网友:
看屏幕型号自己换个吧

网友:
我买了两个正点原子的电铬铁,一个常用的OLED屏没老化,一个不常用的OLED屏反而老化了,显示很暗,想拆开换屏,结果他们把外壳和电路板焊死了,没法拆出来换屏,就是一次性的,没有可维修性,好在还没坏,还能用。

网友:
如果供电没问题,那很可能是屏幕老化了

楼主:
好吧,看样子确实是屏幕老化了,中午用万用表量了下,vcc有3.3v供电,基本确定屏幕挂了

网友:
还是液晶屏寿命长

网友:
屏幕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