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米家智能宠物饮水机

楼主(2024-03-21):
宠物用品真不便宜
就是让水循环流动起来,模拟自然溪水
纠正猫主子自己去开水龙头或喝马桶水的习惯
硬件平平无奇,充分考虑防上方的泼溅,但不防从下方的浸水,所以普通地面能用,可能积水的低洼地面(如浴室)用不了
可以接入米家智能
拆开看做工还行吧,防水设计

电路板上三颗LED,缺水时最上面一颗红色的会亮
测试水位超过1/2才能启动水泵,看三根弹性探针的接触没问题,
开始以为是水泵的问题,网上这款水泵卖39,看起来不值,三线

可能是5V有刷电机加一个缺水感应(像超声波焊的拆不开,貌似乌龟缸的底吸泵貌似也能替代?)
后来发现是连接水泵和顶盖的导水管短了,管子接头拔出一些,或者重新买滤芯耗材包里换那个新管子长一点就好了

楼主:
拿到办公司重置,连接米家看了一下

楼主:
产品说明书的图纸结构组成看得更清楚

楼主:
四只橡胶脚垫拿到洗手台洗一下,结果被冲走一个,打开台下盆的存水弯也没找到,工装的下水做得太流畅了

网友:
不如买个小鸡喝水的桶!

网友:
智能宠物饮水机,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以后都是智能养宠物了呗!

网友A:
看来用电的结构复杂,容易出故障。应该做成倒装瓶口,利用负压限制水位,旁边加水位等传感器电路,万一电路失灵不影响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用电的结构复杂,容易出故障。应该做成倒装瓶口,利用负压限制水位,旁边加水位等传感器电路,万一电路 ...

喝流动水是设计指标,

必然要电和泵

看用户反馈常见故障是那三个触点,又是弹性探针又是磁铁,

叠加储水槽及上部结构的自重,但猫有时还会直接扒拉下来

网友:
我看到过的都是不用电的,简单得很,就是个虹吸原理,倒立的水瓶通过底部胶圈自动出水,每次喝完前面的水,里面的水会自动流出,不喝就不会出水。还有一种鸟类的也是一个倒立的小水瓶,外加一个钢管,小钢管内有一个钢珠,通过添钢珠,钢珠滚动出水。

网友:
返回去看才看到是宠物饮水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只橡胶脚垫拿到洗手台洗一下,结果被冲走一个,打开台下盆的存水弯也没找到,工装的下水做得太流畅了 ...

不知是不是类似我家猫咪的水机要终日不停的泵水,没多久水泵就挂了,其间还把空气中的毛毛都收进水里了.

网友:
这东西不错啊,我家猫咪喝过一次的水很少喝第二次,要倒掉重新加

网友:
宠物喝水都智能化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不是类似我家猫咪的水机要终日不停的泵水,没多久水泵就挂了,其间还把空气中的毛毛都收进水里了. ...

类似,但这个滤芯可换(两套滤芯二十多元,小米之家有售)
连接米家APP会提醒30天更换滤芯

网友:
除了手机其他都不行

网友:
养宠人士的钱真好赚

网友C:
猫猫狗狗的饮水机也做的这么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猫猫狗狗的饮水机也做的这么高级

人的饮水机,成本20,最多卖200。
猫猫狗狗的饮水机,成本50,卖999都有人愿意花钱。

网友:
智商检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