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屏幕液晶屏FPC排线间距最小通常是0.5mm的吗?

楼主(2024-03-21):
目前海鲜市场上有很多裸屏,基本上都是FPC排线的,线间有些是0.6,0.7mm的,当然有些是0.5mm的。
请问经常用小屏幕液晶屏的大佬或内行大师,线间最小是不是0.5mm的,不于0.5mm的应该极少了吧?

网友:
这个真的不知道

网友A:
淘上不是有卖这种胶条的吗?可以兼容各种间距的。

网友B:
有的手机相机有AI功能,只需对准它拍照就知道精准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上不是有卖这种胶条的吗?可以兼容各种间距的。

测试时需要把线引出来,胶条没有用的,胶条一般只适用于纯屏幕而没有任何引线(包括FP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手机相机有AI功能,只需对准它拍照就知道精准尺寸

有这功能?可我从来都不曾用过,我的手机比较老,也许没有吧。

网友:
确实0.5mm间距的比较常见,但若是斑马纸,它的间距一定自己测量下

手机拆屏的话,就不好判断了,定制屏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手机相机有AI功能,只需对准它拍照就知道精准尺寸

刚才下载了一个测距APP,但不能用于测量像FPC线间这么小的距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下载了一个测距APP,但不能用于测量像FPC线间这么小的距离。

用普通尺子+放大镜,测量斑马纸的方法如下:

1. 先从0刻度对准黑或白的起始点,然后直到后面某个黑或白的边缘对齐N刻度,记下

2. 对在0刻度到N刻度里的所有黑+白,数一下总数量

3. 总长度/总数量即可算出间隔,注意边界值的区分界定

此方法也适用一般的FPC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普通尺子+放大镜,测量斑马纸的方法如下:

1. 先从0刻度对准黑或白的起始点,然后直到后面某个黑或白的 ...

请问大佬用的是哪个APP?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用的是哪个APP?

纯人工+笔尺放大镜,其他没了

网友D:
之前修过一个电子词典,液晶屏是0.4的斑马纸的。

网友:
0.5 的比较常见。但是也有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修过一个电子词典,液晶屏是0.4的斑马纸的。

0.4?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