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7129芯片四位半万用表电阻档问题

楼主(2024-03-21):
    求助各位大佬,7129芯片四位半万用表电阻档200Ω-2KΩ-20KΩ档位没有问题,测量千分之一的电阻100Ω(100.02Ω)1KΩ(0.9995KΩ)-10KΩ(9.990KΩ)都在允许值附近。

    但是从200KΩ开始就测量出99.52KΩ,2MΩ档位测量0.9955MΩ,200MΩ档位短接显示不是10MΩ,是9.86MΩ。

    请教各位大佬,这样看起来是不是1776排阻的问题?附上测量表格和电路图

网友:
这不正常吗

网友A:
要调也试先调电压,说不定电压好了,这里误差也小了。

实际厂家也就用1%的电阻,这误差属于正常的。

实际使用中,测量不不是要绝对值,而是参考值。比如机子上有两个240K电阻,一个240K,另一个238K那就换掉这个,

要是量出来两个都是238K拿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B:
7129测电阻是采用比例法进行测量,这个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基准电压,只要基准电阻是准的,那测量结果就是准的(7129理想状态)。
200K档和2M挡位挡位超差,一方面可能和基准电阻(不准)有关系,另一方面和你测试电阻(不准)也可能有关系。
至于200M档-是20M还是200M?,这个挡位基本别考虑精度,因为电阻太大,9V供电下你可以算算测试电流是多少,ADC采样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测试结果也就是个参考,别当真。
如果说,想看看自己的表准不准,首先给7129进行自检,看看积分电容合规不合规,减少非线性误差,把ADC性能调到最好。
然后,在某一档的测量范围内多选几只精密电阻作为标准电阻,看看这一档测量范围内各点准确度如何,以判断基准电阻是否正常。
最后,不要过分迷信排阻1776,特别是国产排阻,很多就是调的分压比能满足指标,但是电阻阻值却偏差较大。

网友C:
排阻老化,高阻值电阻的阻值变大了。

我在03年买的VC9807A,里面的排阻就是出现这种问题,2V及以上的电压、10K及以上的电阻误差极大,0.5%以上。
里面的EBG 1776排阻测试数据:
9.297M
923.09K
90.954K
9.0904K
999.66Ω

电阻严重老化变大,只有换排阻,或自己用电阻搭。

我在某宝花30多元买了台库存DT930F+,拆下里面的排阻换上去。
这颗DT930F+里面的EBG 1776排阻测试数据:
9.0072M
900.16K
90.021K
9.0017K
1.01670K
运气还算比较好,这颗1776只有1K电阻误差大,其它电阻误差还能接受。1K精密电阻容易得到,9M比较可靠的精密电阻就不容易得到了。

换好后,DC200mV、2V、20V电压档都很准,误差0.06%以内。
不过200V档不准,哪天把这个1K电阻整一下。

网友:
CADDOCK陶瓷排阻1776-C68、C681或C6815更稳定,不过要1百多一颗,手持万用表我不需要那么准确
精密测试用三百多的二手5位半HP3478A就行,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也试先调电压,说不定电压好了,这里误差也小了。

实际厂家也就用1%的电阻,这误差属于正常的。

谢谢,电压已经调整过了,用的ad584和另外一台vc9807作为参考,线性也不错,所有电压档位比对过均不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29测电阻是采用比例法进行测量,这个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基准电压,只要基准电阻是准的,那测量结果 ...

谢谢科普,我准备买一个新排阻,换一个排阻试试看看能不能有所改善。精密电阻用vc9807测量就很精准,全档位基本上都是在0.9991-0.9995之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阻老化,高阻值电阻的阻值变大了。

我在03年买的VC9807A,里面的排阻就是出现这种问题,2V及以上的电压 ...

谢谢指导,我也买一个新的,换一下排阻试试。

网友D: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表笔有漏电,你是用的表笔还是把电阻直接插到表上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表笔有漏电,你是用的表笔还是把电阻直接插到表上测的? ...

感谢大佬出手,我是用的表笔测量的,精密电阻焊接在洞洞板上面了。因为9807也是用表笔测的数字就比较整齐,所以就没有考虑表笔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出手,我是用的表笔测量的,精密电阻焊接在洞洞板上面了。因为9807也是用表笔测的数字就比较整齐 ...

用同一付表笔在两个表之间再比较一下。
校准电压对电阻精度没有影响,前面有位说的不对。
但调整分压电阻网络前需要确保积分电容性能足够好,另一位朋友说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同一付表笔在两个表之间再比较一下。
校准电压对电阻精度没有影响,前面有位说的不对。
但调整分压电阻 ...

好的啊,之前自检过,显示的9997,积分电容应该问题不大,我之前以为是相关联的电阻有问题呢?查找了几个发现阻值都没啥问题,后来就想着会不会是排阻出问题了?现在看起来排阻的问题应该是存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电压已经调整过了,用的ad584和另外一台vc9807作为参考,线性也不错,所有电压档位比对过均不超差 ...

根据你测试电阻的情况,排阻中的90K和900K电阻应该已经严重老化,而1K和9K的电阻老化不严重。至于9M电阻是否老化,用20M档测一下你手上的1M电阻就知道了。

对应的,DC 2V、20V档位,与200V、1000V档位,应该只能有一组准确。
如果你把DC 2V、20V档位调准了,那么200V和1000V档位应该是不准的,会有0.5%左右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测试电阻的情况,排阻中的90K和900K电阻应该已经严重老化,而1K和9K的电阻老化不严重。至于9M电阻 ...

好的,2和20v档位用的最多,所以也没有在意过200v和1000v档位的问题,回来我试试。谢谢

网友B:
71XX系列核心的万用表,分压电阻还是很重要的,我之前这几个帖子里面讲过表的原理和打磨方法,可以供您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1779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3593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375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XX系列核心的万用表,分压电阻还是很重要的,我之前这几个帖子里面讲过表的原理和打磨方法,可以供您参考 ...

看到换电阻网络很受启发,手里有很多0.1%的电阻,看看能不能拼起来替换一下之前的排阻

网友:
喜欢折腾的话,可以买些1%正宗金属膜电阻,低温漂的,拼一下,可以万分之一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排阻老化,高阻值电阻的阻值变大了。

我在03年买的VC9807A,里面的排阻就是出现这种问题,2V及以上的电压 ...

你这个排阻算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排阻算很不错了。

DT930F+里面的那颗EBG 1776排阻还算不错。
根据芯片编号猜测,这块库存DT930F+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生产的。排阻中的9K~9M电阻,几十年才老化这么点,算很好。
排阻中的1K电阻明显拖后腿,不过1K电阻出问题很好解决,直接剪掉,替换就行了。

VC9807A里面的EBG 1776排阻则非常糟糕,900K和9M电阻算下来每年老化1000ppm左右,非常大。90K和9K老化也很严重。拆下来只能报废。

国产塑封1776排阻品质参差不齐,靠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