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理光各型号速印机AB位卡纸原因分析

楼主(2024-03-21):
理光各型号速印机AB位卡纸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针对AB卡纸的问题。还有多种情况会导致,很多客户在维修过程中,擦拭对位传感器,开关机,后机器正常,认为是传感器的问题,通常来说,传感器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1,通常出现在5年之后,传感器老化。2,印刷纸品质较差纸灰较多,纸灰覆盖传感器导致的故障。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首先擦拭传感器,更换传感器都是需要拉出来滚筒或者开关机机器在经过这种操作以后,会重新自检,主电机,滚筒,进纸离合器,对位电机,都会进行归位操作。如果是轻微的送纸不到位导致的卡纸,机器的自检归位执行之后,这种微小的错位会补偿,从而出现机器又正常运行的错觉,实际上这样会掩盖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以下是可能被隐藏的问题概述:
1、进纸离合器磨损问题,进纸离合器原理上是电磁铁需要进纸时电磁铁通电,通过摩擦组件吸合离合器齿轮,此时通过进纸多层齿传导主电机动力就可以传到搓纸轮上,如果进纸离合器摩擦组件磨损,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轻微打滑。导致进纸出现误差,通常误差会很小,但是多张印刷之后,误差积累,就会导致纸张送纸不到位。从而导致AB位卡纸。可全部分解用酒精清洁。
2、搓纸轮打滑或者搓纸轮轴心轴承打滑。当搓纸轮磨损以后,抓纸力量降低,
会导致送纸轮出现空转情况,空转幅度较小时,机器可以补偿,如果空转幅度过大,会导致送纸间隔过大,机器报AB卡纸(此时可以通过用湿布给搓纸轮打湿的方法来判断)。搓纸轮转动过程中,轴心上的单向齿轮会保证搓纸轮总向一个方向转动,如果单向轴承失灵或者卡顿,进纸就会出现偏差,严重会导致AB卡纸(此时可以通过用手拨动搓纸轮,正常是一个方向转动,反方向不能有一点动的痕迹)。
3、对位电机及对位辊白轮,对位辊轴承。对位白轮磨损外观很容易看出来,对位辊轴承如果磨损,会导致对位辊转动出现卡顿。这个只能通过拆开以后拨动轴承来判断。重点对位电机故障,对位电机的构造是电机上有皮带轮,皮带轮通过一个内六方螺丝固定在电机轴上,问题就是个螺丝,长久运行以后容易出现松动,松动以后,对位的时候就会出现卡断,动力传导损失的问题。从而导致对位辊卡纸,用内六方螺丝紧固即可。
4、其他;如果出纸传感器失灵或者污损也会导致AB卡纸,原理是,出纸传感器失灵检测不到纸张出去,机器会认为对位传感器失误,报D卡或者AB卡清理对位传感器或者更换即可。对位传感器可分解开清洁。

经常卡在二次进纸位置。机器提示先打代码,黄键107红键按住不动,直至机器面板提示SP1  .打2#-51#按制版键不动。(前门开关用纸顶住拿出滚筒)用手按住对位胶辊上面的对位白轮,如果能轻易说明打滑(两边三角架是活动的,两边平衡时,二次进纸正常,不打滑,当有一边不平衡时,白轮打滑。)用弹簧在中间位置增加对位白轮架子组下压力量。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位黑轮子不转,看对位黑轮的轴承位置可以观察。如果不转二进纸电机钉螺丝松动。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专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