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与电瓶并联漏电测试

楼主(2024-03-21):
一个拆机的超级电容组,6串350F的,充了电以后静置电压会有明显下降,差不多1天1-1.5V左右。为了验证并联电瓶会不会把电量耗尽,就拿了个12V的小电瓶测试一下。
电瓶是个旧电瓶,已经老化容量也没有多少了,不过不带负载时还能保存保持电压,当拿电容充到差不多电压并联上去时,测到下图的电压和电流
图示应该是没有接错吧,电压表是并联在电瓶正负极上,电流表红笔接电瓶正极,黑笔接电容正极。
稳定后电压表12.3V,电流表负的5.6mA。我想可能是电容电压充的高了,在向电瓶充电吧。

结果差不多半小时后,电流表测到是负7mA,电压反而是下降了0.1V。
如果电压是下降的,那么电流应该是流向电容方向,电流表会显示正数,现在反而是负数,说明电流还是在从电容流向电瓶,而不是我们平常认为的电瓶向电容补电。有些反常理,让我捋捋,好像接线没反呀?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是不是说电容漏电7ma呢,6串350f,是指每个电容350f,还是串后总电容350f

网友:
我也用了几年的法拉电容并联到汽车电瓶,2年左右电瓶鼓包了不知道和法拉电容有没有关系,鼓包后挺了几个月还是坏掉了(我总结并联电容并不能提升电瓶寿命,该坏还是要坏)。

网友:
我也用了几年的法拉电容并联到汽车电瓶,买成400多元RMB,2年左右电瓶鼓包了不知道和法拉电容有没有关系,鼓包后挺了几个月还是坏掉了(我总结并联电容并不能提升电瓶寿命,该坏还是要坏);并联电容到了冬天之后对打火也没有任何作用,电瓶性能下降大火也会多突突突几下。

网友:
我是直接并在电瓶上的,10天半个月不动车啥问题没有,不过不同的电容漏电情况不一样

网友A:
理论上并上好电容应该可以延缓蓄电池衰老

网友:
感觉应该能延长蓄电池寿命,但成本不一定合适

网友:
电容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1。电容电压高时,电容向电池充电,
2。电容与电池电压相同时,没有电流,
3。电容电压低时,电池向电容充电。

网友:
电容要是不自放电,都能当电池用

网友:
说明电瓶的自放电比电容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并上好电容应该可以延缓蓄电池衰老

理论是什么样的? 大电流放电减轻电瓶压力? 那么电容电放差不多了,是不是电瓶要给它充电,充电是不是大电流? 大电流不是影响电瓶寿命吗? 所以直接并联到电瓶正负极 并联了个寂寞?,,如果给电容充电 有个限流措施应该要更符合理论吧?

网友B:
只能说明你的电池漏电比电容大

网友:
       力神的法拉电容本身就不怎么样,这种电容一般是从大型风力发电设备中淘汰的,一般是趋于老化的电容,不出意外的话,它的保护板中间还有个大功率贴片电阻并联在正负极,因此就算不漏电也存不住电。
      在大电瓶上并联法拉电容并非延长电瓶寿命,实践证明这种并联仅仅只是针对快要报废的电瓶有点作用,比如电瓶有电,但内阻较大,打马达失败,但是通过并联电容后有可能顺利启动车辆。仅此而已。

网友:
总体而言:电容是负载。如果电容长期并在电瓶上,加大了电瓶负荷,当不经常充电时,对电瓶损害较大。我的摩托车上的也是这样:电容并在电瓶上,由于经常不用,电瓶不到2年,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并上好电容应该可以延缓蓄电池衰老

前提是电容要好。

网友:
电瓶漏电,电压降的比电容还快,所以一直是电容给电瓶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明你的电池漏电比电容大

应该是电池自放电比电容大

网友:
刚充完电的电瓶电压会慢慢回落。而电容的电压,除了漏电降压外,本身是不降电压的。你只过半小时,还不能确定,过一天二天看看电流的流向。

楼主:
后续测试继续进行,放置一天一夜后,可以看出电流方向变成了从电瓶流向电容,电流大约是0.5mA,看得出来漏电流还是挺小的。
前面测试的电流是反向的找到原因了,是电压表问题,用了LED数码管的简易表头,自身需要用电20mA,当测量电瓶电压时,由电瓶和电容同时供电,所以昨天测出来电流是从电容流出的几个毫安

网友:
你的电容板漏电了。你照张电路板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