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山版蓝牙耳机不能充电拆玩,怎做到无损拆机啊?

楼主(2024-03-21):
在TB整了一个仿果耳机,30+万流量购买,好评如潮,然后有活动,,,,,淘了一个。

收到货,用了一天,有一只没电,充电不显示。。。。。

细看,发现一只充电仓充电弹片歪了,果断拆仓,很小心的拆,还是留 有印记。

弄正,能充上电了。

拆得有点丑,看到大神经常无痕拆,怎做到的?

楼主:
这个容易,听个响。。。。。音质啥的,也一般,估计也是吃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容易,听个响。。。。。音质啥的,也一般,估计也是吃灰了。。。

我当年288元买的1562A的,音质还真的不错,耳机拆开,音腔是一个黑色独立封装的,高中低三频基本均衡,低音略多。

就是电池不太行,过一年多就要换一个,我猜测是为了充电时间KPI,把充电电流设太大了小电池吃不消。

电池仓也试,原机充电电流250mA,电池也经常鼓包,后来被我调到130左右,就耐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年288元买的1562A的,音质还真的不错,耳机拆开,音腔是一个黑色独立封装的,高中低三频基本均衡,低 ...

大神啊!这都被你给解决了!
关键是厂家设定这个电流是有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年288元买的1562A的,音质还真的不错,耳机拆开,音腔是一个黑色独立封装的,高中低三频基本均衡,低 ...

电池大约250MAH,电流小点也挺好的。
不过鼓也要一二年吧?还是用好久哈。。。质量不错

网友:
我还有几个呢,也就图个新鲜。

网友:
耳机还是要考虑音质

其次塞入式的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大约250MAH,电流小点也挺好的。
不过鼓也要一二年吧?还是用好久哈。。。质量不错 ...

电池我后面是买两个130mAH并联换的,其他的尺寸都太合,就这样还是把里面的支撑割掉几条。

耳机里面是还050909的,标称40mA,实际估计没有,也能用2~3个小时以上。

由于独立音腔,拆装基本不影响音质,降噪什么的也可以。

网友:
看来这壳子做的还是挺结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年288元买的1562A的,音质还真的不错,耳机拆开,音腔是一个黑色独立封装的,高中低三频基本均衡,低 ...

库克的独白:你不坏他不坏造些耳机往哪里卖,但就是没想到还有个数码之家的老六啊。

楼主(2024-06-28):
发现我挺喜欢玩耳机的,有四五个了。有些低音效果好,有些听小说人声舒服,有些戴得耳机不疼。。。。。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耳机,挺好的。

网友B:
这个蓝牙耳机有断连现象吗?我有几个都是有断连(难连)问题,放在一边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蓝牙耳机有断连现象吗?我有几个都是有断连(难连)问题,放在一边吃灰。 ...

断连没有,用着不错的。不追求音乐音质,还真可以,我听得多是小说。
另一个MOTOROLA,音乐音质好,就是戴得耳机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