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安吉尔超滤,改成小气泵的气罐好不好?

楼主(2024-03-21):
饮水机上拆下来的,很小巧,直径大约十二厘米,长度大约三十多厘米,标称压力三个压,试过五个压一点问题都没有,能干什么用呢?改成小气泵的气罐好不好?

楼主:
查了一下,发现新的竟然要卖800大元,换个滤芯要200大元,怎么这么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发现新的竟然要卖800大元,换个滤芯要200大元,怎么这么贵啊。

定位就是收取那部分不缺钱人的智商税!

网友:
800妥妥的智商税

网友A:
不锈钢的做气泵储气罐不错,不怕生锈

楼主:
这税我也交过,十几年前买了一个立升的超滤,比这大一倍,当年600大元,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过滤一般泥沙是没问题的,放在纯水机前端,纯水机第一级PP棉始终洁白如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做气泵储气罐不错,不怕生锈

是啊,刚好罐身中间有个4分的排污接口,正好用来排积液。

网友:
十几年前买了一个立升的超滤,比这大一倍,当年600大元

网友:
改装成气泵压力罐的话,这个有点小了,存的气体不够,不能干大活,自己家里,搞DIY什么的小活,简单用用还是可以的,别忘了装空气过滤,这玩意进灰的话,吹出来的气体就不行了,有杂质,容易把使用的设备堵了

网友:
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网友:
用的不是这个牌子的,,,目前滤芯都还有10几个

网友B:
主要是滤芯是消耗品不换又起不来作用

网友:
我有个90CM长的,一直放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滤芯是消耗品不换又起不来作用

滤芯洗洗还能用。

网友C:
自己买PP来换应该也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买PP来换应该也可以的吧。

办公室饮水机上用的,使用程度很轻微,不用换芯。

网友C:
那你再买一组后级5合1的超滤继续用,我家现在也是6个滤芯的,虽然比RO差点,但至少不浪费那么多废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再买一组后级5合1的超滤继续用,我家现在也是6个滤芯的,虽然比RO差点,但至少不浪费那么多废水。 ...

我自己组纯水机都用了十几年了,这个超滤没什么用了。

网友:
谢谢,来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买PP来换应该也可以的吧。

要同型号的,而且这个不是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