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电源适配器GST120A24简拆,坛友们帮忙掌掌眼

楼主(2024-03-21):
又有朋友要一台纯水机,于是在闲鱼上找质量好点的电源适配器,找到这款24V5A的明纬,卖家不是商家,纯个人二手闲置,卖家也是网上收了,到我这最少是三手了,简单沟通后没还价,60包邮拿下,坛友们帮忙掌掌眼,谢谢!

外观,二手痕迹明显,分量很沉,不像是那种换壳虚标电源

背面标贴

输入输出参数

产地

16AWG输出线,大磁环

2.5*5输出插头

输入线,这个应该不是原配,但质量还是不错的

电源线的产地

撬开四个橡胶脚垫,螺丝似乎没有拆过

打开外壳,非常饱满,确实不是换壳电源

输出端

输入端

简单看看,感觉质量不错,不想撕开胶带拆开屏蔽层,因为要动烙铁,如果坛友们需要彻底拆开我再拆。

楼主:
这个电源重量很沉,输出线很粗但很柔软,磁环很大,输入是品字插口,卖家给配的线质量似乎也不错,有点不舍得用在纯水机上了。

网友A:
以前拆过一台净水机  电源是工频变压器的 很耐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16961

网友B:
前几天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731-1-1.html
应该是同一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731-1-1.html
应该是同一类。。

型号差个T,不知有什么区别?

网友D:
纯水机要这么大功率的电源啊?

网友E:
老板,价格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731-1-1.html
应该是同一类。。

跟老兄那电源很相似,不过你那是红标,我这是白标,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过一台净水机  电源是工频变压器的 很耐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16961 ...

我就有一台纯水机用的就是工频变压器,灌胶了,内置了整流滤波,输出只有3A,纯水机需要5A,特别是增压泵启动瞬间电流很大,但用了几年,一点事都没有,工频变压器就是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水机要这么大功率的电源啊?

增压泵启动瞬间电流很大,对电压倒还不敏感,我用19V电源装的纯水机运行几年也很平稳,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板,价格高了~

不常买,所以也不知道价格。

网友:
感觉价是高了点,不过质量到挺好

网友:
24V X 5A = 120瓦特。

网友F:
再好质量的电子产品都有个时间管的!好好了检修下,该换的零件换下,使用时间就更安全、长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型号差个T,不知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带涡轮增压效果?忙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好质量的电子产品都有个时间管的!好好了检修下,该换的零件换下,使用时间就更安全、长久 ...

这种电子产品我都没有那么仔细地去保养它,一般也就看看有没有发黑发黄怀孕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号差个T,不知有什么区别?

带T是带涡轮增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带涡轮增压效果?忙猜

gst是替代gs的产品,gs已经停产了。还有gsm是医疗型。

网友:
这个型号的·电源质量不错,带主动FPC里面又个大的电感,所以重量比较重

网友:
价格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