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7年多的优越者硬盘柜因电源板电容失效损坏硬盘分享

楼主(2024-03-21):
1.  分享一下电子维修经验,故障描述,硬盘常常读不出不停重启加载。主要存电影及孩子成长相片,7年前买的,旧机对希捷硬盘兼容不怎么好,不知道是不是个别盘原因,反正试了几块都一样掉速很难超过100M/S,但装在别的硬盘盒,希捷又恢复正常,这确实让人不解,新产品试了这两个厂的硬盘都正常。趁这个机会忽悠老婆更新机器,老婆让修旧机。新的装上去后,舍不得扔,决定重新维修,怎么说自己也是一个技术人员,修这玩意搞不定肯定脸红,检查了一遍,发现只是电容失效了。旧的厂家标是40T总量,(USB3.0/5GB/S传送,有点虚标),即5*8=40T,实际是12T都可以读出来,只是越大会越慢,一样可以读取。

2.  新的厂家标称是USB3.1/10GB/S传送,90TB总量,即18*5=90T,实际测试可以到600M/S,甚至更多,机械12T硬盘在230M/S左右。旧的最大200M/S,机械130M/S左右。

3.  旧的关机了一直通电,硬盘会发热,硬盘不会转,风扇停止,两台机器风机都是自动检测温度,新的是温度越高,风扇越快,旧是的手动在背面有高中低3档调节,温度到了开风机。

4.两台机器相差7年,代差确实明显,工艺做工上都不错,皮实上感觉都很好。简单的维修分享,虽如此但也需要一堆工具,比如负载仪,电桥,甚至动用热成像检查发热是否异常,电源功率标称10A,最大11A。旧机器在那个年代,做工各方面不错,用料方面也很扎实,只是当时技术做不到现在的高速而已。USB3.0与USB3.1速度相差一倍。哎,因为这几个电容失效害我白白损失了一块4T稀数红盘。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主板上的电容故障了损坏的硬盘还是硬盘上的电容失效了
主要是更换的哪个没有明确的图片标识

网友B:
你这是买盒子时连同硬盘一起买了嘛?硬盘质量有保证吗

楼主:
新机器有封纸防拆,由于质保内,不敢拆机,但是这个厂家一直是常用品,重量上比旧机器还重,厚实铝合金外壳,电源用手电照了一下内部,大片散热器,大于旧机散热片,感觉强于旧机,标称150W即12.5A,功率标称大于旧机。
分享这个,主要是提醒各位大佬,数据无价,机器老了该保养的,拆机检查一下电解电容,别像我损失了一块4T的NAS硬盘,我有备份习惯,虽然不丢任何数据,如果真的花钱数据恢复可以买几个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主板上的电容故障了损坏的硬盘还是硬盘上的电容失效了
主要是更换的哪个没有明确的图片标识 ...

电源的电容失效了,供电不够,估计主板的电容也好不到哪里去了,手上没有电容,没去换完,用了正常了。

网友C:
这种板子就应该到手就把电解全换成固态,电解带硬盘寿命都不久

楼主:
纠正一下,新机厚度3.6mm,旧机应该厚度是1mm,怕误导人,不过我只是分享它的目的是保护数据,注意电源电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就应该到手就把电解全换成固态,电解带硬盘寿命都不久

做为一个老家伙的技术人员,早就该动手防了,人就这样子,总是等到了出事才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买盒子时连同硬盘一起买了嘛?硬盘质量有保证吗

一起买的,一般质保3年,早就过保了,硬盘一般24小时每天用5年就开始注意了,家用理论上10年以上,那时候4T可不便宜,共买了4块都是一备一用,希数红盘是NAS家庭用,澡音小而已,监控盘也可以用,只是太吵了。

网友D:
哈哈 看到楼主说硬盘拿来存孩子的照片跟电影。早年间我买了3个大容量的普通硬盘,分别备份了3次,就怕出问题照片全都无了

网友E:
就这还不买一批固态电容来?

万裕固态电容,某宝有一家长期推广5元10个1000uF/16V的,一搜就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看到楼主说硬盘拿来存孩子的照片跟电影。早年间我买了3个大容量的普通硬盘,分别备份了3次,就怕出问 ...

做一个就行了吧,两个机率损坏太低,我主要是放电影太多了,原盘电影一部就几十G,有好几十T的电影,如果真的出问题,损失就大了,所以我一备一用,相片与电影盘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还不买一批固态电容来?

万裕固态电容,某宝有一家长期推广5元10个1000uF/16V的,一搜就能搜到。 ...

大佬这里是新疆,想买一个元件可不容易,不像你们在内地随意,哪怕来一个快递3天就到,这边没有半个月以上,不一定到了,哪怕再快的顺丰也得一个星期以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这里是新疆,想买一个元件可不容易,不像你们在内地随意,哪怕来一个快递3天就到,这边没有半个月以 ...

所以要先买上。

坛里谁家里不备用电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要先买上。

坛里谁家里不备用电元件。

哈哈,我这次直接买了两千多电子无器件,顺丰25号到新疆,到时我照片分享看看这2000多的元件到底有几公斤,感觉这辈子都用不完。
刚刚与卖家确认了一下,25号到不了,月初去了,一千多件元件,他们 忙不来,以我平常来看,这次要到3月10前到不错了,不过确实发一个来了。

网友F:
这工作台,这设备,这场面,你不会修谁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工作台,这设备,这场面,你不会修谁信呀

没说不会

网友:
主电容坏的少

网友:
这类家用NAS、硬盘柜,开机时硬盘逐个加电么?
硬盘启动时12V电流有两三A吧,比如4块盘同时启动,就要预备好10A的电源输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