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P128-48V立马电动车充电器坏了 拆开看看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4-03-21):
插电不亮灯   拆开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外观

电路板

经检查发现  背面一芯片缺了一块   不知道是不是问题所在

怀疑点  这里缺了一小块

网友:
芯片盖子炸缺了

网友:
炸机了,换芯片

网友A:
芯片炸的话MOS大概率不保,整流二极管也可能会坏,还有周边一些电阻可能会烧也需要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炸的话MOS大概率不保,整流二极管也可能会坏,还有周边一些电阻可能会烧也需要排查 ...

谢谢大佬提醒

网友:
不用怀疑,罪魁祸首就是芯片炸了,连带周边功率管、电容都仔细检测一下!

网友:
维修工程量不小

网友:
功率管和集成电路都完蛋了,估计还应该有采样电阻

网友:
换新的吧,难修了。

网友:
3842挂了 ,mos也完了

网友:
充电器里边还挺干 净

网友:
做工似乎还可以,有emi,芯片坏了比较麻烦

网友:
不值得维修

网友:
炸了,前级不保了

网友:
眼有点花,没看见风扇,这么小的散热器不配风扇?

网友:
莫犹豫,三件套必须的

网友:
买新的吧,已超出能动手维修的范围。

网友:
小小的充电器,没有点功底还真修不好它。

网友:
换了吧炸鸡鸟,目测这个电源用料不咋地到